DELL M4010主板报警3声,上U后供电电阻7欧是不是U坏?

楼主(2015-12-03):
如题,通电后U供电0V,断电测U供电对地7欧,吧U拔了电阻400多欧,拔U上电 U供电有1.05V,是不是U坏了,桥加焊过了。

网友:
先换个u试试,不行的话就休主板。

网友:
正常 只要不是000就行

网友A:
000的都有,不能确认是U坏了。电压上到多少啊,跑码了吗

po5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0的都有,不能确认是U坏了。电压上到多少啊,跑码了吗

拔U后是 1.05V~内存那边还是没电压!

网友B:
LZ怎么不先换个U试下

po5

网友:
U没坏啊,正常的

网友:
先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怎么不先换个U试下

手上没有这个

网友C:
M4010是AMD的主板吧  AMD的话,桥出问题比CPU坏的多

po5

网友:
一般是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4010是AMD的主板吧  AMD的话,桥出问题比CPU坏的多

是的~全是AMD的产品~

网友:
0007肯定不是坏额

网友:
这是自己早捣鼓自己的本子吗

网友:
上U7欧是正常阻值,

网友:
上CPU阻值007本来就很正常的,只要不是000就OK,一般AMD的北桥坏的最多,其次就到显卡了

网友:
先换一个U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