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出现一个很奇葩的问题, 不知道 有没有遇到。

楼主(2015-12-03):
今天接到 同行送来一台G460的笔记本,说开机滴滴的响。 很大的声音, 能显示, 但是进不了系统, 要装系统,一听这情况,哈哈, 键盘有问题, 因为以前遇到键盘有问题就出这种情况,接手 之后,立马拔了键盘, 开机,  没听到什么异响,开始装系统了。 奇葩的事情就来了。镜像拷完了,要开始安装了,重启, 哎呀,档联想LOGO,不是吧, 难道硬盘有问题,取了硬盘, 开机 , 刷的一下就过去了,艹,硬盘坏了?取下来放到台式机上测硬盘。 好的不能再好了。换个硬盘上去, 开机,不当LOGO直接进系统,FUCK , 见鬼了,又用原来的硬盘装上去, 尼玛, 死死的卡在LOGO, 就是不进, 把原来的硬盘挂台式机上,装系统,完全是好的, 不知道论坛里面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求大神指点啊注:换其他的硬盘就可以进系统, 换他原来的硬盘 就档LOGO。 他的硬盘是好的,

网友A:
遇到过,换了硬盘,没有深纠

网友B:
换其他硬盘试下,顺便取下光驱。

网友:
小白深有感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硬盘试下,顺便取下光驱。

换其他的硬盘可以, 换他原来的硬盘不行, 但是 他原来的硬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换了硬盘,没有深纠

哦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遇到过呢

网友:
格式化试试。。

网友:
把他自己硬盘分个区试试

网友:
全部清空 在试下

网友:
遇到过,换硬盘好了,但是把原来的硬盘换到别的机器还是好的

网友:
硬盘的问题换新的

网友:
可以重新分区   或者低格一下啊 试试

网友:
硬盘内有没有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台式主板遇到过  华硕的

网友:
这个碰到过,华硕的,插自己硬盘就开不了机

网友:
。。。感觉很困难啊

网友:
遇到过和你说的现象一样  ,把硬盘 低格清零 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有的硬盘对电源要求高一点

网友:
分去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 我也遇到过  我想了好久 也想不明白    好像重新分区可以解决

NONONONO   重新分区不行的, 我试过, 连硬盘重新擦除了也不行

网友:
重新分区不行的

网友:
重新分区不行的,我试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 遇到这种也不会浪费时间 换就是了

网友:
全格试试啊。还有会不会有那种硬盘管理芯片还有就是供电

网友:
把原来的硬盘MHDD清零 也就是执行ERASE 应该就可以哦

网友:
重新分区  把硬盘前面的30G空在哪里  再从后面的空间装系统 分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人啊 , 连这个你都知道
。  你以前是怎么解决的

换硬盘啊 !有的硬盘是扫不出坏道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