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代通话免提按钮灰色,卡机。

楼主(2015-12-03):
苹果5通话时手机卡死,免提按钮灰色。听筒送话都没声音。

网友:
应该是音频的事吧

网友:
先把声音处理好 再处理一 下卡的问题吧。

网友:
大小音频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能不能查下工作条件吖,直接就搞音频,比如供电有问题,跟CPU之间通讯总线有问题,你换上十个八个音频还是一样,

网友:
基带问题,90的可能

网友:
先查条件,再换芯片,基本步骤

网友:
苹果5通话时手机卡死,免提按钮灰色。听筒送话都没声音。

成都维修技术员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2016-01-03):
呃········这个还是要好好量量的

网友:
先排除外尾插和侧边排线然后在看看音频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