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Z50-70

楼主(2015-12-03):
现在回帖子才一分,下个东西好累。。。充值也贵了,还是发帖吧

机器问题很简单,拿到手上电0.4,示波器测试BIOS 1脚,南桥有做出选择,但无跳转,刷BIOS解决,由于不是原厂BIOS,所以开机要很久才亮
附上测试OK的BIOS

网友A:
刷BIOS开机变慢的原因  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开机变慢的原因  有解决的方法吗

刷写ME即可

网友:
ME  指的是什么??  不懂

网友:
客户接受就行

网友:
BIOS改好ME的就好了

网友B:
ME是BIOS里面的一个模块吗,合成分离就这个?

网友C:
回帖只加1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帖只加1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刚开始的,全是1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是BIOS里面的一个模块吗,合成分离就这个?

你上传的是原始ME合成BIOS?

网友(2016-01-03):
楼主,有图纸没

网友:
下次遇到就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