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笔记本 裸板开机电流停在0.9A不动,北桥以前被干过。求助中

楼主(2015-12-03):
IBM R51e 笔记本 裸板开机电流停在0.9A不动,也测了一下CPU复位,是1.05V上拉的 北桥以前被干过。我心思刷下BIOS 找半天有个24RF08CN的芯片  可我看论坛说这是什么密码芯片。拆下这个芯片编程器提示 芯片ID错误或者是芯片损坏。  这个不是BIOS芯片吗?  我在淘宝上查这个芯片有什么解密的 搞不懂。为什么要解密?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又没有大神帮帮我。 在线等

网友A:
直接换板  还修什么

网友:
找相同的料板更换,或升级编程器。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R51E?IBMR51E吗?如果提示芯片坏了,换个芯片试试,但要是IBMR51E就有点太那什么了吧

网友:
LZ直接换版 吧  这个还有的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  还修什么

要想让客户换板,那得看你的口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