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

楼主(2015-12-03):
今天接到一个昭阳E49进水机器  客户拿过来说进水没有开机 我拆开一看有点小腐蚀 刷了刷掉了几个电容电阻  补上之后能开机了  只是开机一会就掉电重启   想着给刷刷BIOS呢  结果一刷待机成了0.048 他原机的忘备份了 在论坛下了好多都不行还是0.048  无语了 求大神们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
在线等待啊 等待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A:
你这是自己搞死自己啊,掉电重启不能直接锁定BIOS啊,可能还有其他元件占了水

网友:
LZ怎么不备份BIOS  每次刷BIOS都要先备份的 掉电重启进水的不能先刷BIOS的  进水的机器先把主板烤干 再点的
  LZ再找找看吧

网友:
看看会不会是其他问题

网友B:
下载了好几个BIOS都刷了就别考虑BIOS了   CPU旁边的玻璃管坏了吧

网友:
只能说自己太不在意备份了

网友:
本来就是进水的问题   要么就是那里还有断线的     这下你把BIOS给刷了     要不先去淘宝上买一个

网友:
下次涨点记性 我一般都有备几个BIOS 拿新BIOS刷 从来不敢把原机的乱刷

网友:
我也是有一次忘了备份弄爽了的现在我刷都是先备分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没必要跟BIOS较劲,不备份又怎么样?论坛上不是有么!仔细看看进水处理得是否到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自己搞死自己啊,掉电重启不能直接锁定BIOS啊,可能还有其他元件占了水

你这图像有个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好几个BIOS都刷了就别考虑BIOS了   CPU旁边的玻璃管坏了吧

谢谢啊    你说对了 就是玻璃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    你说对了 就是玻璃管坏了

而且 玻璃管坏了 还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