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3 GDAZRQMB18F0 板载内存修改

楼主(2015-12-03):
BOARD_ID1低电平开启板载内存 高则关闭板载内存,R606换到R607就可以了,测试OK.附图和原始BIOS  求加分

网友:
牛,这样也可以改

网友A:
这个有神马用 拿来干啥的  LZ求解答

网友:
额,完全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神马用 拿来干啥的  LZ求解答

当你的板子反复读取内存或者有SPD卡电流卡内存的时候,你可以换这个电阻来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神马用 拿来干啥的  LZ求解答

当板载内纯有问题的时候 用这个隔离开

网友:
看不懂啊。。。求解释

网友:
非常不错    有待验证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暂时没有下载分了,先收藏用到再下

网友:
经验之谈,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的板子反复读取内存或者有SPD卡电流卡内存的时候,你可以换这个电阻来确定是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了解 了 加分加分  多谢楼主解答  以后再也不怕内存板载 不好确定问题了

网友:
还有内存扩展槽可以加内存吗

网友:
牛啊 从那学到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改

网友:
为什么要换电阻啊,说清楚点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机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 5V ?

网友:
加分,确实厉害,早期在修索尼的机器,也是半载内存颗粒,那个时候可是没图没点位,小日本原厂的板子

网友:
板载内存就是恶心 坏了还不能换只能关闭

网友(2016-01-12):
真的有用吗

网友:
这个牛逼,还可以DDR5

网友:
图纸上面有明显的给出修改的方式了

网友:
有此板的原始ME BIOS吗?

网友:
这是集显的板的BIOS,有独显的吗?

网友:
就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好 下次内存坏了可以屏蔽

网友:
原来弘基的也能改

网友:
新产品找个图都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