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掉电后需用风枪吹CPU供电芯片,求思路

楼主(2015-12-03):
七彩虹H61主板   开机10分钟左右掉电    掉电后CPU电压不出 风扇转转停停

测量CPU供电芯片各脚位工作条件均正常   拿风枪吹一吹又可以开10分钟        已换过CPU供电芯片   拿示波器测过滤波电容   求思路

网友:
加焊下CPU座子再换个CPU测试,不行看下北桥工作正常不

网友:
仔细量下37,38电压正常不?

网友:
温度问题多数与电容有关,代换滤波电容看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什么型号,这个好像可以杀通病吧

网友:
看en路上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