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更换声卡芯片后无法识别

楼主(2015-12-03):
测得+5VA电压是3.99V,请问正常吗

补充内容 (2015-12-4 08:27):
+5VA IN,是5V
+5VA,是3.99V,请问是否可以在+5VA IN里面取电呢

网友A:
有点被拉低了,看下+5V那边来的,或者你芯片没焊好

网友:
肯定太低了,把7805换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被拉低了,看下+5V那边来的,或者你芯片没焊好

妹子,我只有点位图啊,上面看了,找不到哪里来啊,谁有H61华硕的主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妹子,我只有点位图啊,上面看了,找不到哪里来啊,谁有H61华硕的主板呢

点位图才好找啊,它连到那里你点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
不正常哦。。。。。。。。。

网友:
被拉低了         肯定不正常!

网友:
换芯片之前能认声卡的话应该是没焊好芯片

网友D:
声卡没焊好吧,要注意型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才好找啊,它连到那里你点几下就出来了。

你看图片啊,就那么几个点啊,都是连接的电容电阻而已,然后接下来就没有了,都不知道通到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声卡没焊好吧,要注意型号哦

焊好的,每个焊脚都通的,我拿万用表测过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明显低了点…………

网友:
可否在+5va in上面取电呢

网友:
测下有无短路

网友:
那个声卡电压4-5V都正常。

网友E:
也附上点图大家给看看啊?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附上点图大家给看看啊?具体型号

图片就是声卡的点位图啊,我问一下可否在+5VA IN里面取电呢

网友:
可以,你飞个电压过去看还是不是被拉低,

网友F:
可能是声卡自己发出来的,再换一个试试,主板实际那个电阻还是电感没装,5V_IN没有供给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声卡自己发出来的,再换一个试试,主板实际那个电阻还是电感没装,5V_IN没有供给声卡。

5V_IN供给声卡了。你自己看看声卡29脚,就是啊

网友G:
是不是换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换的芯片不一样

当然是一样的啊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是求助,不是分享

网友:
飞线过去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测试下跟桥通信的总线正常吗?

网友:
估计是后续拉低了,可以+5VA 取电。

网友:
可能没焊好,要么边上的东西掉了

网友:
供电就是旁边,自己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