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不触发

楼主(2015-12-03):
板号:n550jv  rev:2.0 独显。集成i7cpu  750的显卡 不触发。待机0.03,无3v和5v,待机芯片51275 vin 有 线性3v和5v也有,en信号也有。我用风枪吹桥后,插恒流源,电流有时候跑到1.点然后回落到0.5左右,有时候直接到0.7回落到0.5左右,此时3v和5v也有了。但是。别的电压都没有。等冷却后又恢复到待机0.03不触发了。是不是桥有问题。我查了这个桥好像是hm86,这个板子集成i7cpu。单钩比较贵。无修状态交换只要280.所以不敢动手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4 16:18):
直接换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ASUS  难修啊   建议你是交换吧

网友:
不好修啊,以后的机子除了秒杀的就不想再拆腾了。

网友:
查查3  5V滤波电容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吹一下EC外围呢

网友:
吹过没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