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严重,偏白是什么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5-12-03):
显示器偏色严重,偏白是什么问题在线等。没有好屏试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像屏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和板都有可能,这个要先判断是屏还是板的问题,所以先点一下屏

网友:
用通用点屏的板子试下

网友:
不是vcom就是加码电压不正常或者vgh没加到屏上

网友:
普通LCD 板能点吗

网友:
  楼主看不清啊、。你用通用板点下试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明显的问题,不是vcom就是加码电压不正常

不是很懂,是屏上面的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屏电路的,你测一下vcom    vgh   和vgama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