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10短路维修

楼主(2015-12-03):
机型:DELL4010
故障:短路
处理:本本拿到手后,测量各电感阻值感觉都正常,但公共点只有6欧左右,采用烧机大法无法找出损坏元件。

面对公共点去向及相连的元件有一大堆,如何才能找到呢?想了想,明白了。。。。

那就找各电感中有和这公共点差不多阻值的电路去查。很快,找到了

可以看到PL6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是6欧左右,和公共点的阻值基本一样。那就先判断上下场管好坏吧,果然,测量下来,发现上管坏了。拆除上管后,公共点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了。更换一个上管,通电后电流稳定上升了。但是黑屏现象,拿块屏换上看看,OK,正常显示了。原来屏也坏了。问同行屏要不要修,同行说不用。  OK,交机收钱。
由于本本已经被拿走,修的时候忘记拍照,但维修的方法就是这样的,给初入者一点维修思路而已。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情况,估计是楼主没注意到吧

网友:
通病吧,我修过三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