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03):
机       型;IBM X220I
故       障;通电瞬间有0.021待机后掉到0.000,不触发
维修过程;1,拆机后拔掉CMOS电池测量通电瞬间VCC3M以及VCC5M有正常产生,上升幅度正常无杂波,排除后极过载过流而导致保护
                  2,测量无待机电流时VINT20无电压,测量Q51栅极和源极电压都为20V,栅极由-PWRSHUTDOWN控制Q60导通来形成电阻分压,测的
                        -PWRSHUTDOWN为0V。
                   3,-PWRSHUTDOWN由tb62514产生,TB芯片要得到什么条件才能发出-PWRSHUTDOWN我就不重复了,各大论坛都有,断开-PWRSHUTDOWN的                           后极。VCC3M和VCC5M都正常
                   4,逛了逛论坛后代换TB芯片34脚和36脚的电容后机器能自动触发正常亮机,待机器冷却后故障依旧,而且只要加热TB芯片这一块都会自动触发                                   亮机,代换电容,代换TB芯片,故障依旧,看来没这么容易,维修进入死胡同

                       5,静心想想,TB芯片在通电瞬间能产生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1246532\QQ\WinTemp\RichOle\`GZ`O8${R7P29W2GZFKB%CK.png-PWRSHUTDOWN,说明芯片是在检测到VCC3M和VCC5M电压正常,温度正常后才正常发出,那么后面
                          -PWRSHUTDOWN是检测到3M或者5M之后的电压不正常而产生的保护,仔细测量各大电感,除CPU和显卡供电没有,其他电压瞬间都有产生,且
                           幅度都正常无杂波
                       6,加热TB芯片这块就能正常亮机,说明其它转换的B电压A电压都不会存在短路而导致保护,修来修去还是回到TB芯片这块,仔细测量TB芯片个引                              脚阻值,无明显异常,还是在原地打转,无任何进展。
                        7   仔细想想,TB芯片不仅仅是开启电压的作用,还是检测开启后的电压是否有正常反馈回来,还有电流检测的作用,只要一个电压不对,                                          或者开启后的电压没有得到反馈,又或者输出的电压后极负载过重导致电流过大TB芯片都会使-PWRSHUTDOWN有效 。电流没办法测量,只能                              是加热TB芯片后通电亮机后仔细测量的TB芯片各个引脚电压,发现19脚的电压有些许波动,不能保持平稳,该引脚产生 VCC3B_DRV 如图
                                测量U10的输出为0V,输入也为0,F8发热没断路,U10发热严重,断电后测量U10的5脚对地为0,,排除短路电容,机器正常触发,故障修                                   复! TB芯片的19脚因为U10发热而使输出电流增大,导致保护,因为IBM的设计导致检测故障难度增加很多,因为拉低了-PWRSHUTDOWN                                   会让故障范围锁定在待机部分,而不会想到是S0状态下的电压异常导致保护。芯片加热后能亮机是不是因为TB芯片在自身温度高的情况下对                                   电流检测失效还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来个亮机的图

  好久没发帖了,在很吵闹的环境下编辑的,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看客指正。多加分啊,下载分都没了,下个图纸都下不来。先谢谢大家!!!!!

网友:
分析给力,但是我没分加了,顶!!!

网友:
IBM的机子不好修 像这种在后级短路的更不好找

网友:
我怎么才能加2分了

网友:
好腻害 分析很给力 可惜只能加两份。。。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学习下

网友:
信号保护,不好检测

网友:
VCC3VIDEO是个什么供电,外设短路?

网友:
笔记本怎么跑到显示器里来了

网友(2016-01-10):
请问把u10拔掉就可以吗

网友:
比较精辟的帖子

网友:
ibm的不好拆也不好修

网友:
我也遇到台X220时能触发时不能触发 待机3V 5v 都正常

网友(2016-02-17):
正好修这台机器

网友(2017-12-06):
请问u10供电做什么用,不正常为什么还能亮机

网友:
我的和楼主问题一模一样,看着您的分析,刚刚修好,也是那里短路,不过不是电容,而是供电的后极skt1接口19脚和20脚搭一起去了,跟hdmi接口差不多,估计当成usb接口,使劲插短路的

网友:
还发现这个刚修好主板,裸板插上电源,3v和5v还是5秒左右消失了,不过按开关能开机,不拔电源,按关机键,待机时候3v和5v就一直有,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感觉和e420 那个待机一样,一插电瞬间有,几秒就没了,不过开机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