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骨灰级古董,菜鸟斩杀一例。

楼主(2015-12-03):
    老两口,从市郊坐车抗来的机器,不上电,描述在当地换过电源不行,别人介绍过来修的,找不到地方,我去汽车站接的人,连同机器一起带过来。远路上来的,让放下检测的不可能,我这种撞大运的维修工最怕这样的,遇上了没办法,修吧,拔掉所有外设换掉电源不上电,去掉四口上电。先拆机:跟送修人说了,这个机器我要留念,需要拍照,他们表示同意,并且说了一大堆这机器当时如何如何好等等。
英特尔945不集成主板, 。先扫土,观察到南桥晶振旁边有烧伤,确定是一枚保险电阻,先更换: 换完上电依旧保护,在线打值确定最后一组上管短路,连同上下管更换,上电瞬间磳的一声,立马短路。再次测量已经短路。翻箱倒柜找了个AP3180更换。 再次上电依旧磳的一声短路。这时候已经换过两次上下管了,火大了,这个下管还是过孔立式焊接的,相当难拆,我们的场管还需要补焊中间脚才能焊接。折腾的火大,一不做二不休最后一组上管,两个下管,辅IC全部拆除。 仔细打各组的阻值,确定不短路,再次上电终于不短路了, 装上内存显卡开机 好唯美的画面,很多年不见了,从来没觉得这轮上玄月如此妖娆。吹吹土,风扇加加油,顺便清理下系统插件。装好,帮忙拦了辆的士,目送他们离去.....补充说明:客户是PD2.8的老虎U,手头很多E2140,我免费帮客户更换了,这个U无论性能,节能都比PD要好,这样两项供电就不怕返修了。

网友A:
两相供电,怕力不足,阿弥佗佛保佑你!

网友:
这板很容易坏。。。

网友:
945的 还不算太老,我这里 478的 都还经常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相供电,怕力不足,阿弥佗佛保佑你!

应该完全可以,客户是PD2.8的老虎U,我已经换成2140了,性能好,还节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完全可以,客户是PD2.8的老虎U,我已经换成2140了,性能好,还节能。

怎么不给他个4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给他个430!

430和2140一样的价格,为什么不用双核呢,是吧,人家大老远来找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给他个430!

手头没那个,那个是单核吧,没有E2140好用,E2140机器跑XP不错,我家里到现在还有的那种机器

网友C:
将上下管拆除后再测量会不会能发现短路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那个,那个是单核吧,没有E2140好用,E2140机器跑XP不错,我家里到现在还有的那种机器

我要是没记错热功耗有差距!安全着想,慢死比烧死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那个,那个是单核吧,没有E2140好用,E2140机器跑XP不错,我家里到现在还有的那种机器

  你们 一遇到 就互相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 一遇到 就互相加分啊!

要不要朋友干什么

网友:
老哥,我来看你了,

网友:
呵呵,和我的一块华硕915主板差不多的问题,我也是三相变二相了.

网友:
945的渐渐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上下管拆除后再测量会不会能发现短路地方?

不会,我试过了,拆掉测焊盘就正常了,装上新的管子也正常了,但一通电就烧了,我也尝试更换了这一组旁边的电解电容,无果。

网友:
哈哈,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完全可以,客户是PD2.8的老虎U,我已经换成2140了,性能好,还节能。

哥哥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咋不给他直接换了

网友:
机器还没有E2140值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