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0A开机一长两短显卡报警

楼主(2015-12-03):
C460A开机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加悍显卡后第一次可以亮机,关机放一会不亮,风枪加热一下又可以亮机,不亮机时测得没有显卡电压,示波器测电压出来后马上掉,有较大的杂波,更换滤波电容后OK.

网友:
C460 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会不会还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一般大家都喜欢直接换显卡,看来以后也要测量下显卡供电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有波波就是好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