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0c板号x450cc1.07v电感阻值

楼主(2015-12-03):
如上,机器原来是1.07v供电电感短路。更换上下管后触发到0.6不跑。现在刷了bIOS不行。更换南桥后本来此电感阻值10欧姆现在更换后是18欧姆。查点位通CPU。不确定CPU有没有坏。请大侠们帮我测下这个电感阻值。图上红圈位置

网友:
在此谢过各位大哥了

网友:
18是正常。

网友:
cpu供电的阻值是正常的。可这个不是啊 。

网友A:
cpu供电的阻值是正常的。可这个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的阻值是正常的。可这个不是啊

卧槽你这是弄啥来。想扣分啊

网友B:
18是正常的   10都是正常的      上到0.6刷BIOS不行的话CPU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X450CC的CPU坏的太多了

网友C:
刚送出去 忘记看了! 愁死了

网友C:
你这块修好了没? 什么故障啊

网友D:
那这电感电压出来了没有?1.05V的P_VTTCPU供电吗?阻值10几个应该正常,大概就是16-18

网友E:
我感觉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E:
好了 以后通知一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F:
18 阻值不低啊   可以说是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8是正常的   10都是正常的      上到0.6刷BIOS不行的话CPU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X450CC的CPU坏的太多了

对啊,现在怀疑是CPU挂了,哎,买CPU 成本太高老板不乐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送出去 忘记看了! 愁死了

哦哦没事兄弟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块修好了没? 什么故障啊

之前桥供电1.07v短路啊你没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这电感电压出来了没有?1.05V的P_VTTCPU供电吗?阻值10几个应该正常,大概就是16-18

现在已经出来了,bios也刷了,显卡无温度,CPU巨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个是正常的

我也说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 以后通知一下  我也学习一下

额。你那有没有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18 阻值不低啊   可以说是正常的

好吧。可是查不出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啊,现在怀疑是CPU挂了,哎,买CPU 成本太高老板不乐意了

卖CPU换的话还是有风险的   我们经常换这种CPU 坏的太多了 平均3个里面有一个好的 不知道CPU本身坏还是我们焊坏的    郁闷      不行就考虑换板 或交换主板

网友H:
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只有先把CPU排除了,下一步才能更好的进行!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I:
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  1.08v短路 是不是一插电大短 pltrst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CPU换的话还是有风险的   我们经常换这种CPU 坏的太多了 平均3个里面有一个好的 不知道CPU本身坏还是我 ...

是的,很多都是卖家拿下来的时候就坏了的。除了短路其他基本很难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只有先把CPU排除了,下一步才能更好的进行!

这个CPU 是半载的

网友:
不是的你看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  1.08v短路 是不是一插电大短 pltrst有吗

电压都出了的。PG都到了的。机器没有图纸查信号麻烦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呗、。

网友:
CPU 成本太高

网友J:
这应该是1.05v电感吧,阻值低也算是正常的,不跑码就按着不跑码来维修

网友K:
asus的这种小东西  真麻烦

网友L:
CPU附近的对地阻值应该很低啊,或者你把CPU取了在测试看看,实在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M:
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子吧!!!板载的CPU是坑!换U的风险比较大,你们BOSS应该不愿意搞的,在加上现在生意不好,搞不好还要贴钱!

网友N:
1.07应该是显卡供电吧

网友:
先换个CPU吧

网友O:
一般来说CPU和桥显卡等电感的阻值都很小 只要不为0基本上是正常的

网友:
大哥这个是板载的呀

网友:
就是啊。换了还不行那不是被老板骂死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应该是1.05v电感吧,阻值低也算是正常的,不跑码就按着不跑码来维修

好吧你们都这么说。可是 挂了CPU 很难不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asus的这种小东西  真麻烦

是的是 啊。华硕的要修斯人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直接建议客户换板子吧!!!板载的CPU是坑!换U的风险比较大,你们BOSS应该不愿意搞的,在加上现在生意不好 ...

他说CPU 还搞个屁啊,不信是CPU 问题就让我继续查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附近的对地阻值应该很低啊,或者你把CPU取了在测试看看,实在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吧

板载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N:
1.07应该是显卡供电吧

不是哦兄弟

网友:
都说了是板载的还在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般来说CPU和桥显卡等电感的阻值都很小 只要不为0基本上是正常的

那要看是社么情况。之前是这个电感短路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现在已经出来了,bios也刷了,显卡无温度,CPU巨汤

华硕的机器  碰到过 换ec或者南桥刷bios的     有可能是cpu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他说CPU 还搞个屁啊,不信是CPU 问题就让我继续查其他

你就说其他都查了正常 现在就怀疑CPU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的机器  碰到过 换ec或者南桥刷bios的     有可能是cpu坏

主要是现在的CPU 很容易烧所以很少犹豫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你就说其他都查了正常 现在就怀疑CPU有问题了!!!

说了。他木有反应。当然啦,我也不是每次都很准的。肯定有一两次判断错误,但是多数机器都能修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好吧你们都这么说。可是 挂了CPU 很难不挂啊

可能行很大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说了。他木有反应。当然啦,我也不是每次都很准的。肯定有一两次判断错误,但是多数机器都能修出来。

建议让你们老板跟客户说直接交换板子呗!!但你们老板估计是怀疑你没找到真正故障(在加上他估计心里想CPU一般不容易坏)。这种情况嘛 你看下手上还有没有别的机器 要是没别的机器修 那你把这机器看看咧 要是还有别的机器修 那就不要在这机器上浪费时间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现在已经出来了,bios也刷了,显卡无温度,CPU巨汤

你这样换,干脆换主板还节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行很大啊!

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建议让你们老板跟客户说直接交换板子呗!!但你们老板估计是怀疑你没找到真正故障(在加上他估计心里想CP ...

都修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这样换,干脆换主板还节省时间

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人不乐意了

网友R:
集成的应该不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集成的应该不容易坏啊

集成的更容易坏,坏了还不好修

网友:
现在的cpu18欧是正常的呀,以后可能更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现在还不知道呢可能CPU 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老板也怕这个, CPU太坑

呵呵。那倒是也是哈

网友U:
学习了,在论坛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V:
我上次修到这个板子也是这里短路,应该是CPU坏了,我是直接交换主板了

网友W:
这个是总线供电吧,如果是的话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G:
你有一样的在修 啊。帮我测下阻值多少

我修的不是这个主板。sl410k

网友:
引用 网友U:
学习了,在论坛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很好奇你学到了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上次修到这个板子也是这里短路,应该是CPU坏了,我是直接交换主板了

还是你好说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是总线供电吧,如果是的话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好吧,现在反正扔到你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修的不是这个主板。sl410k

哦,我还以为你也是这个机器的

网友Y:
桥供电1.07v短路,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Y:
桥供电1.07v短路,感谢分享。

ca这啥意思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