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590S-I5 D1冷机不开机

楼主(2015-12-03):
如题神州战神K590S-I5 D1
笔记本
冷机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多开几次就能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电源灯亮一下时,电流上到0.13A

网友:
你直接用表笔触发能一次触发吗?可以一次触发 看下开关的电压

网友: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
感觉有点欠压啊

网友:
开关电压16.85V,这个电压对吗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我下了个BIOS打算刷下试试

网友:
电源供电是19.5V的,应该在19V以上才对吧

网友:
现在试一段时间可以开机了,开机时开关电压上升到17.5V

网友:
可能是NQ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问题哦?分享哈啊

网友:
35v芯片看下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现在下载分这么贵了 操 1元一分

网友:
可以下载图纸看看,是不是有待机供电线路中有IO参与,冷机跟不上。没看到图纸 我不好分析。

网友:
南桥问题 也都是这样的 你看下

网友(2016-01-04):
今天收到一个有时不开机的,还没搞好,

网友:
句容老大是进水的机吗?REF断线还是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