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030 进水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5-12-03):
最近不知怎么了,来修本的报完价都不修,过些时候同行就拿这些本来修了,郁闷得要命,更郁闷的是下载分也没有了,只好再抽空发个贴请饼哥给发个下载分红包吧!
昨天维修同行拿来一台进水机,DELL N4030,问明进水情况及维修经过后报价留机!
拆开一看,就是大板和小板连接处的接口有点发霉,查图纸,这部分是VIN,洗刷刷后加焊

打各大电感值都正常,上电,电流在0.1A左右,待机不正常,量VIN正常,量待机芯片RT8205B 8脚和17脚,有线性5V,线性3V被拉低到1V左右,有可能是待机芯片问题,也有可能是线性3V后级负载不良。

+3.3V_alw_2 3V线性供电转换为+KBC_PWR为EC供电,割开PR4620,再上电,待机芯片侧3.3V线性正常了,在EC侧拿3.3V烧下,发现电流上到2A了,明显EC问题,从料板上拆一片ec换上,再上电待机正常。捡钱了。。。。

还没高兴几分钟,上电测试时电流停到0.4A上了,说明CPU供电或之前主供电还没有出来,测试时发现内存主供电1.5V没有。

内存供电芯片是RT8207,查各项供电时发现TON无电压,PR5011 两端均无电压,顺线查找,发现VIN供电过来的一个点被烧断了,立马飞线,再测亮机。

好久不发贴了,欢迎大家加分加砖!!

网友:
祝大家新年快乐,2016年发大财

网友A:
没19V 供电啊  这中问题还是好修的 基本上都是秒杀

网友:
飞线的话我觉得漆包线不错,你这个外观有点。。。。技术赞一个!

网友:
不错啊  思路够清晰的啊

网友:
这个修复的够费劲的

网友:
思路清晰能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坚持不懈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B:
个人感觉DELL的机器就算不进水短路的也多,DELL的机器还是比较好拆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19V 供电啊  这中问题还是好修的 基本上都是秒杀

不是没19v,是线性3v不正常导致电流偏高无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DELL的机器就算不进水短路的也多,DELL的机器还是比较好拆好修的

就是,DELL的机器拆机最简单了

网友C:
缺电不马上掉电还是好修点 像广达的掉电很快就比较难测了。

网友:
   DELL的新机器 现在不要太好拆。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的拆硬盘就跟修主板一样的。。。

网友:
王总的技术是刚刚滴,认真看完了帖子,写的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本来能加5分的,怎么变成加2分了,太遗憾了那么好的帖子

网友:
一般我遇到3V线性被拉低的都直接取EC,一点都不要犹豫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电不马上掉电还是好修点 像广达的掉电很快就比较难测了。

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