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 显卡如何取下 和更换

楼主(2015-12-03):
请问 笔记本显卡的显存是怎么做的 用风枪直接吹吗 那附近的另一片显存用不用锡纸包起来 还有背面的 是不是也要包起来 取下后 怎么换新的呢 也是用风枪加热 对着显存吹吗

网友A:
用风枪吹就好了      背面最好还是包下

网友:
取显存都是用风枪取,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就好了      背面最好还是包下

把正面走位包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两面先预热,在用风枪吹240左右温度

网友:
我是直接用风枪吹的,方便快捷。

网友:
直接BGA    一次 下两个     风枪吹得不好就听到爆的响声

网友:
风枪都能换了    直接植了

网友:
用风枪吹的,不过要注意控制一下温度

网友:
用BGA,没机器不要乱动

网友:
风枪吹就对了,都包好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么,仔细点不吃亏

网友:
用风枪直接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