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LE奇怪问题,太奇怪了,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5-12-03):
型号:联想20008,G430LE   集成显卡。T3100  CPU DDR2 内存
问题现象:放视频就掉电,无论是在线视频还是本地视频,立马掉电。其它正常,只要不放视频还发发现一个情况,见下图:

处理:更换系统不行,换CPU不行,换内存不行,换330电容不行。处理散热也不行,貌似刚开机也是这样,温度根本就不高。
求助群里的神级高手,弄了二天了,是不是

补充内容 (2015-12-4 20:00):
已经修复。是北桥的问题。。。感谢各位 。再次感谢。。。再一次感谢。。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右边有一竖条蓝条,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黑色背景

网友: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也掉电。

网友:
在线等待各位大师的回复。

网友:
建议你刷个BIOS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BIOS吗?嗯。。。。我记下了。。谢谢。

网友:
散热的问题。风扇转速太慢。达不到散热效果。

网友A:
会不会是温控电路的问题?重点看看Cpu温控电路的热敏电阻

网友:
刷个BIOS吧! 感觉刷完也有惊喜

网友B:
用手摸摸呗, 看看是实际就很烫, 还是不烫,但温控错误的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摸呗, 看看是实际就很烫, 还是不烫,但温控错误的关机了!

不烫手,刚开机。风扇都还没开始转动,散热器是温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温控电路的问题?重点看看Cpu温控电路的热敏电阻

感觉和温度没关系。只要不开视频就不会掉电。一开视频马上掉电。

网友:
做过北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和温度没关系。只要不开视频就不会掉电。一开视频马上掉电。

才疏学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帮不到你了~~

网友:
先检查散热  和  铜管  都正常 就换桥试吧 我也有过这内问题 换桥就搞定了

网友:
没有做过。。。现在只剩下北桥和BIOS

网友:
看看几个显存的供电是否都正常,因为我见过有显存没供电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你这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cpu或者桥供电不足

网友:
温控或者桥虚焊把

网友:
明天烤桥看看。。

网友:
裸板开机放视频看下U电压集显电压有无偏低

网友:
等楼主修好了,看看,这问题

网友:
示波器测下CPU核心电压,看看有没有纹波,压力测试的时候电压有没有下降。这问题我遇见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460-1-1.html

网友:
用波波检测一下各个供电

网友:
南桥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考虑电容  貌似您换过330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BIOS不太可能,北桥的可能性要大些

说中了。。黑黑。。是桥的问题。。。。加焊桥。。搞定。。

网友:
显卡集成在北桥中。。应该加焊北桥。。现在已经加焊搞定。。

网友: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已经修复。是桥的问题。。。。再次感谢。。。再一次感谢。。重要的事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