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不触发 探讨 求助

楼主(2015-12-03):
版号k53sd  rev 5.1  不触发 所谓的通病  全部排除了 3.5v正常 所谓的通病 都排除了  现在5v后级在待机的情况下就有个3v 不晓得从何而来  点位图在我电脑上打不开  坑啊。。。。。拆机发现的是as358m旁的小场馆  碎了  470排阻坏了  5v被拉低 修好3.5v还是不触发  大侠们探讨下啊

网友:
as358m旁的小场馆

网友A:
看看Bios于Ec之间的Lpc总线通讯是否有断线~没有就刷个BIOS排除排除

网友B:
an 按照时序修啊  不上电的好修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于Ec之间的Lpc总线通讯是否有断线~没有就刷个BIOS排除排除

就bios没动了  感觉不像  5v后级视乎有问题  待机就有3.3  点图打不开  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 按照时序修啊  不上电的好修

没有  时序啊  有就好了

网友C:
为什么不刷BIOS呢?  也有可能是时序乱了    5V后面出来3.3  那待机是不是变高了?

网友D:
你说5v后级视乎有问题,查到没有啊

网友E:
不触发按着时序来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刷BIOS呢?  也有可能是时序乱了    5V后面出来3.3  那待机是不是变高了?

待机正常  0.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5v后级视乎有问题,查到没有啊

还没有偶  下来点图  打不开  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按着时序来阿

时序  木有啊。。。5v后级有问题 啊

网友F:
这机器还有哥通病 BIOS 5脚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刷BIOS呢?  也有可能是时序乱了    5V后面出来3.3  那待机是不是变高了?

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还有哥通病 BIOS 5脚容易断线

检查过了  没有断

网友:
这机器好像用的是 RT8206A 待机IC吧

网友:
好好的对一下点位图修吧

网友:
5发后级3.3V可能其他地方串过去的,之前试过南桥

网友:
只能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