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启动,BIOS自检界面正常,一到滚动条界面就灰屏

楼主(2015-12-03):
如题,在GHSOT界面,PE界面都正常,一到滚动条就灰屏,可以看到的滚动条和XP的LOGO,但是偏暗,系统就卡在那,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硬盘有没有坏道?显卡电容有没有鼓包,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没有坏道?显卡电容有没有鼓包,看看

像卡更换过新的,硬盘的没有检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卡更换过新的,硬盘的没有检测

还是检测一下,遇到过硬盘有坏道这样的,但硬盘有坏道一般你进PE会比较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测一下,遇到过硬盘有坏道这样的,但硬盘有坏道一般你进PE会比较慢一些

确实硬盘坏也会这样,可以代换测试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好像还没有遇到过,几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检测一下,遇到过硬盘有坏道这样的,但硬盘有坏道一般你进PE会比较慢一些

好嘞,谢谢两位大哥的帮助我试试

网友C:
卡logo干外设换南桥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D:
什么主板,映泰吗。映泰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干外设换南桥

楼主不是说卡LOGO是可以进到XP的LOGO

网友:
一般这个现象,1.换硬盘重装系统,2.有插独显,换显卡试下,若是集显,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0:在BIOS关声卡,网卡试试。
1:换硬盘。
2:改WIN7试试。
3:如果是主板故障,基本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主板,映泰吗。映泰有通病

是的,你说对了,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