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奇怪问题

楼主(2015-12-03):
N403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IO有很明显的烧坏,更换后,开机显示过一次,就不开机了,本来这个南桥是MH57的,我更换了HM55,换完开机正常,进BIOS正常,但是过F1,F2报错后,就进不去系统,也不认U盘。再换了个HM55还是一样,后来怀疑是不是HM55和HM57在这个机器上不通用,现在换完HM57,还是一个鸟样。现在都迷茫了,谁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A:
HM57在这个机器上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7在这个机器上不通用

但是我换了HM57还是一个样的鸟问题

网友B:
貌似HM57可以代换HM55,HM55代换不了HM57!你有木有试过在外面挂个系统然后再这个机子上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HM57可以代换HM55,HM55代换不了HM57!你有木有试过在外面挂个系统然后再这个机子上解压?

完全没到能解压的那一步。感觉还是主板那里有问题,

网友:
看来要猛刷BIOS了

网友:
基地现在下载BIOS要10分了,我发这个帖子就是来赚下载分的,我刚刷了2个,都还是这个样

网友:
我觉得你是不是换个U盘试试,刷俩了,桥你也换了,确认是好的。有时候问题就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