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这个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5-12-03):
客户说拿去修没修好,问我能修不?我拆开后发现是换过灯管,把侧面的屏排线整脱落了1半,这能修吗?想知道那个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那个排线能取下来吗,还是一个整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排线能取下来吗,还是一个整体的

边缘是用胶粘贴的。

网友:
情况能说的清楚点吗?那样会好判断

网友:
要专门的焊台

网友:
这个咱们就搞不了了,你当地有压屏机可以找找看

网友:
搞不定,要有专门的焊接工具

网友:
就算压了也用不住,拆件用吧,

网友:
可以修啊 需要热压机

网友:
这个一般条件是搞不定了,,,,,,,,

网友:
这个不好整,要有专用的机器才行。网上有种T型烙铁头,据说可以压排线,没亲身试验过不知道行不

网友:
死马当成活马医,把一条合适的泡沫条轻轻的压在排线的下面(或上面),看看能否恢复。

网友:
找专业的人搞,压一压就什么都好了。

网友:
没戏了,放弃吧!

网友:
那个要专业的焊台才可以哦

网友:
估计修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找专门修屏的可能还有一点希望

网友:
这个修不了,要有压屏的机器才能修

网友:
修不了了!报废了。

网友:
你可以用导电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