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通病 联想一体机 B325

楼主(2015-12-03):
今天同行那过来以后说 开始的时候 说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开机   放了几天以后 说现在彻底开不了了  接到机器以后通电开机发现 风扇狂装 这个时候我感觉和联想的LA-690 那个有点像 电池没电了 就这样  测了电池以后发现 正常    先上个图   (这是修好的图片) 接着就没有办法了  一个一个查吧   供电开始 没想到   按开机后  除了一个5V(待机 )其他的都没有电压   接着  准备拆下板子和电源  就顺手摸了下主板上的电容  意外的发现 有个电容 遥遥换换的(就是中间那个不一样的)  上个图 想了一下 换了再说  拆出主板以后  更换电容以后  测各个供电都正常了风扇也转的正常了 在上个图 纯粹是运气好  希望各位兄弟们 修到这个机器的时候 先观察一下这个地方  这样可能有意外的收获啊 节约时间 来钱快快哦

网友:
对了最重要的  可怜可怜一下吧加个分 没有分了

网友A:
我上次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同样的问题

加个分兄弟 有不用自己的分

网友B:
分已经给你加了,发贴不易,加分给你鼓励下,不然都没人发贴了,尤其是现在积分规则改了,回帖才一分

网友B:
现在普遍回帖解决问题的都没积极性了

网友:
这样也行,看来我又学一招了。

网友:
这个秒杀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已经给你加了,发贴不易,加分给你鼓励下,不然都没人发贴了,尤其是现在积分规则改了,回帖才一分

兄弟说的对啊

网友:
加个分啊兄弟 不看我可怜吗 我的分那么少

网友C:
太谢谢你了,我这一台放好几天了。今天看到你发的帖子。惊醒了我。一个电容掉了

网友:
很多问题用眼会发现,前提是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谢谢你了,我这一台放好几天了。今天看到你发的帖子。惊醒了我。一个电容掉了

就这 还不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普遍回帖解决问题的都没积极性了

回复的作用是参与讨论 集思广益 降低回复奖励 估计是为了遏制灌水 发帖奖励加倍 当然是鼓励大家善于发帖讨论 一些没有价值的回复 我想假设你是楼主 看到了是啥感觉 - - 当你想要回帖 帮别人解决问题是肯定会考虑说出来的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才是回帖价值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联想的一体机 好多开机黑屏的  有时候能开  开起来黑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貌似也是通病 但是很难搞定

网友:
3v电容?不能产生35v吧

网友:
这也能遇到!安逸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b320通病修过几台 还有cxx刷bios的也多

网友D: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楼主挣了多少大洋

网友E:
不知咋的,只能加2分。这种帖子最好加个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楼主挣了多少大洋

120个大洋 不算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咋的,只能加2分。这种帖子最好加个权限

我实在是不会加

网友D:
真不多,是不是报低了,现在行情这么差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真不多,是不是报低了,现在行情这么差吗

这个一般报多少啊

网友G:
楼主哪个电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般报多少啊

反正我们这里进水的给同行一般不会低于200,你是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个电容不一样?

中间那个黑色的 是我换的

网友:
是中间那个电感旁边的那个电容吗 ,  下次有遇见在鉴定是否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