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触摸失灵维修经验

楼主(2015-12-03):
新人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还望多指教。6P出来有一段时间了,很多6P摔过之后会出现触摸失灵,并且屏幕上方会闪白条。原因就是触摸IC U2402虚焊或者断线。如果重置芯片不行,或者重置芯片能用,过段时间又不能用的那就是焊盘有断线了。由于维修时拍未下照片,所以就拿个废板做演示了。通过打阻值发现,焊盘M1脚阻值偏大,在后来的维修中发现,这个焊点非常容易出问题。如果是UMT的板子,那么这个焊点基本会掉,其他板子也是处于非断不断之间,所以有些机子重做IC用一段时间故障依旧,就是这个原因了。那么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飞线了。最后查询图纸发现M1脚的定义是显示触摸同步信号。

网友A:
真是苹果维修的大师傅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支持

网友C:
高手,膜拜学习一下!

网友D:
据说这焊盘飞线的功夫不好练

网友E:
没有显微镜的话基本上是飞不了了。

网友F:
有全套的点位图,上传一个呗

网友:
讲解的清楚易懂 有图

网友:
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真是苹果维修的大师傅

哪里哪里,望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支持

谢谢,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膜拜学习一下!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这焊盘飞线的功夫不好练

买个体视显微镜就不难

网友H: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放大镜效果那么好倍数真不错。

网友:
很给力 值得学习

网友:
很给力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显微镜的话基本上是飞不了了。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全套的点位图,上传一个呗

你有网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放大镜效果那么好倍数真不错。

用这个拍的

网友I:
感谢楼主指点,之前遇到过一次,不管怎么装触摸IC,都是这样的故障。最后放弃了

网友:
牛人啊,非常给力。

网友:
网盘资料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型号啊?我想弄个啊

网友:
感觉手机的维修好精细,没显微镜飞线都麻烦,上次找人修了一个5S蓝屏,螺丝空断线的

网友:
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我这遇到好几台都是6P触摸摔坏的,屏幕上面有一条细的线闪一下触摸就不灵,动不动就不能用,给同行弄了也是用几天就又出问题,只有一台完全弄正常

网友:
能发吗,我也需要一份,

网友J:
飞线用到显微镜的时候。也是用普通的漆包线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以后碰到这种现象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这个显微镜不错

网友K: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飞那根线飞得我头都疼,后来还搞连锡了,不开机了,晕死了,送去给个高手帮忙解决,结果好久都不见有回信········客人又催·········压力好大啊

网友L:
望而却步,这手工没得说,暴脾气不适合手机

网友(2016-01-02):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子,飞那根线飞得我头都疼,后来还搞连锡了,不开机了,晕死了,送去给个高手帮忙解决,结 ...

细心 耐心  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望而却步,这手工没得说,暴脾气不适合手机

是的  要静下心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线用到显微镜的时候。也是用普通的漆包线吗

用听筒的线

网友:
感谢楼主,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相互学习学习

楼主,你是修手机的么,我的就是闪屏触摸失灵这个问题,修过一次,好了还不到一个月又出现了,请问你是哪里的?

网友(2016-04-04):
引用 网友G:
哪里哪里,望多指教

修一下这个要多少钱

网友:
飞线的技术真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  能把6P 的PCB图纸给我传一份吗?
  谢谢 !

网友:
触摸芯片的问题   这个也算6P的通病吧

网友:
非常完整的教學!連我這小白都看的懂!太棒了你

网友:
太给力了。遇到太多这个问题的6P了,不敢整啊!!!

网友(2016-10-07):
这个可以有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你是用多少度把IC吹下来的,如果我要加焊IC多少温度吹多长时间

网友:
你这个不带显示器你怎么弄啊  ,我的不带显示器 ,飞线各种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指点,之前遇到过一次,不管怎么装触摸IC,都是这样的故障。最后放弃了

那就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类故障迅维直属维修店也可接修的呀,正规专业,无后顾之忧

网友:
引用 网友N:

私下交易要注意防骗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也加你,有很多手机需要维修

私下交易需要便面相互扯皮,注意防骗,应该选择迅维这样的正规机构。

网友:
私下交易要注意防骗扯皮,还是选择正规机构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