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卡在logo(本人新手)

楼主(2015-12-03):
今天接到朋友的一个红米note(联通增强版),卡在开机logo后就没反应了。初步判断是软件问题。然后就在官网下载了一个刷机包,准备卡刷。进入工程模式之后发现音量-就是确认键按了没反应,进不了下一步。好吧,百度上一查这款机子的通病。然后我又准备用MTK线刷,谁知道一插入USB线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手机驱动也安装不了,MTK的读条也是没反应。USB连接线也更换过了还是不行,是不是需要对字库进行补焊哈。还是就是软件问题,求大神指点维修思路啊。

网友A:
官网有刷机教程,关机后按音量“-”和电源开关键,进入Fastboot线刷模式(前题是手机要双清),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再用刷机工具下载对应的刷机包进行刷机就可以了,不懂的看这里http://www.miui.com/shuaji-393.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刷机教程,关机后按音量“-”和电源开关键,进入Fastboot线刷模式(前题是手机要双清),用数据线连 ...

就是进不了fastboot  按确认键没反应

网友:
官网有刷机教程,关机后按音量“-”和电源开关键,进入Fastboot线刷模式(前题是手机要双清),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再用刷机工具下载对应的刷机包进行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能进入这里,然后下一步就不能进入了,就是什么recovery mode , fastboot mode ,normal boot 都进不去。上面说的是按音量—确定,但是我按了音量—没反应。按键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官网有刷机教程,关机后按音量“-”和电源开关键,进入Fastboot线刷模式(前题是手机要双清),用数据线连 ...

进不了fastboot模式,音量—键没用的。这个是通病。请问还有其他刷机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fastboot模式,音量—键没用的。这个是通病。请问还有其他刷机思路吗?

那首先要排除音量-的故障

网友D:
我怎么记得确认是音量 + (加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确认是音量 + (加键)啊...

音量+是选择,音乐—是确认。已经解决了。谢谢师兄们的宝贵意见。

网友E:
我觉得 应该是刷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应该是刷机问题。

现在已经变砖了,换了字库还是不开机

网友:
官方有线刷,救砖教程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刷机后卡LOGO要等很久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进不了fastboot  按确认键没反应

先检查下电池电量够不够,前天也有一台红米note选择界面可以进,在确认下一个模式就没反应了,高了半天测了下电池返现才3.38V,索性电源加点充电15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