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的充电小板怎么修?不充电。

楼主(2015-12-03):
A1466的充电小板怎么修?不充电。
不充电

网友:
小板买太费钱了。。

网友:
不充电你确定小板上的问题?

网友:
什么机器上用的啊

网友:
不充电应该更小板没关系吧,一般都是充电芯片或电池坏 比较多

网友:
确定是小板的问题 就买个吧

网友:
1466的小板100多呢,不充电大多数是充电芯片挂了,通病,修了十几台了

网友:
手上有 1465 的隔离不过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