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0.14 掉电有人碰到过吗 没有CPU供电 开启只有1V

楼主(2015-12-03):
Z470   0.14 掉电有人碰到过吗 没有CPU供电  开启只有1V

网友:
是秒掉,还是等几秒掉。 是秒掉的话 就是  3 5 转换电压短了。。

网友:
你不是找到故障了那就修啊

网友:
你不是找到故障了那就修啊,查找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0.14 就掉了?  你确定就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吗?  前面的所有电压都出来的话 那就修CPU供电呗

网友:
没有cpu供电掉是肯定的

网友:
0.14   2级转换电压都没出来吧

网友:
Z470 是广达的版号  ,一般的秒掉电 ,你可以先查 HWPG 看一下  是不是HWPG 引起的掉电

网友:
0.14v 估计肯定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或者是哪路PG 没有出来 引起的  直接一路一路的断开看一下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呀。

网友:
看图纸 开启是哪里来的。。

网友:
楼主有波波的话可以秒杀

网友:
开启1V是什么?不是0.14就掉了吗?怎么又到1V了,是说开机键上就1V吗?那也不够触的啊。

网友:
相同故障,求答

网友(2016-01-05):
修住一台Z470,也是CPU开启1.2V,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