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12-03):
希捷500G台式机硬盘不认盘,首先考虑哪方面问题?是电路板?还是固件?还是盘体?还是磁头?

网友:
补充说明:已经换过电路板和bios,还是不认盘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难题,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有工具吗?  没有工具自己别倒腾了,没有意义。没资料换新,有资料找专业做数据的

网友:
不短路的话首先通电听声音

网友:
最好是看COM口的指令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