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电脑,HM55单桥,集成显卡,开机后进入系统偏色,字 ...
宏基电脑,HM55单桥,集成显卡,开机后进入系统偏色,字体白的看上去是花的,

楼主(2015-12-03):
宏基电脑,HM55单桥,集成显卡,开机后进入系统偏色,字体白的看上去是花的,
显卡
电脑

网友:
测量下VGA头的123脚组织

网友:
你这个是台式机吗?笔记本要发笔记本版块哦!那样回复你的人就更多了。进系统才出现问题,系统换过了吗?内存排除了吗?

网友:
帮你移至笔记本版块了,下次注意一下版块。

网友:
内存尝试一下更换

网友:
版主能发个图片吗?更直观些

网友:
看下外接是不是正常 换内存 CPU

网友:
来个图片阿,集显的花换个内存看下

网友:
换内存换cpu,估计CPU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刷BIOS 换U 加焊CPU座 更换CPU周边大电容 试一试吧

网友:
你的是台式机吗?如果是台式机先打一下值在VGA接口的地方!换个内存和U试试!

网友:
什么型号都没有说

网友:
内存和CPU座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