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求助关于ipad4不开机

楼主(2015-12-03):
ipad摔过不开机不现在,照图检测第一组到第三组的电压只有0.8几伏的电压.
连电脑也没反应,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ipad修的不多,夹表看看什么电流。

网友B:
参考:围绕电源ic的条件和充值电源ic试试

网友C:
电源虚焊,或者CPU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修的不多,夹表看看什么电流。

夹电电流80毫安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围绕电源ic的条件和充值电源ic试试

好,我重植电源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虚焊,或者CPU虚焊

要是cpu虚焊我就不敢弄了,手工一般

网友D:
越来越高级?赚钱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高级?赚钱力气

要不断进步的嘛

网友:
0.8V是正常的,CPU不完全工作时,这电压就是0.8

网友:
电源或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