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 AMD 独桥 跑码 电流1.4A 停住 不显 貌似 通病

楼主(2015-12-03):
联想Z485 笔记本 开机跑码电流跳了几下 停在1.4 A  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  键盘不受控   拆掉散热器  用风枪加热显卡之后再试   故障一样 仍然停在1.4A    看电流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但不确定   想先刷BIOS  试一下   一看是分离BIOS  桥 EC 各一个   两个程序 刷完 故障还是一样     这里更加怀疑是显卡坏了   查了下显卡 发现显卡几十元  准备明天调显卡的  看看外边天也黑了 还 下雨 闲着没事 那就再测测 板子还有什么问题没呗 增加下故障判断的准确率   没找图纸(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是没事那就一个个测呗)  测显卡 周边和下边各个小电感  电压都正常 没啥异常  继续测桥周边  背面的电感也没啥问题 翻个面准备测量 桥周边的电感 发现有个电感  样子有点乖乖的啊    这张看不清啊   来张特写很明显这电感烧断了啊   再来张 目标方位图 方便判断位置    测量   一端3.3  一端0V (电阻0欧)   加电2v 烧  桥发烫   看来是桥短路了  这里才突然想起  上个月 才修过一样的  这种AMD  独桥短路导致不能不能触发  最后 测电感短路 烧短路  烧到桥上一颗电容冒烟 以为是电容短路 去了电容 开机  不跑码 最后  换桥修复的  看来这个AMD 独桥 有点搞怪哦

补充 :发帖后 我去搜索了 有这个图纸 晚些  我去下一个图纸 找出这个电感  看看是什么电压  继续跟上

现在可以确定 卡在1.4A  应该是AMD 独桥的问题了  就只等给客户报价调件 了 如果客户要修  晚些补上亮机图  或者还有别的问题 晚些跟上

重点 重点 重点  现在该说下重点了  各位坛友 你们都懂得起哈  加分嘛 加分你又不得少分  现在 下载一个文件 动不动就要10下载分 充值 也要1元一分了 这也是在无形的增加我们 看图修机人的 成本啊  所以  加分吧   加分是发帖的动力 加分 鼓励 我们大家发更多的经验贴  方便大家快速排除故障 各位 坛友 拜托了

补充内容 (2015-12-6 19:37):
补充:  此机换桥 出现惊天大逆转  桥没短路 是FCH 独桥下方PCB 过孔短路 现已修复  稍后补充修复过程 以及修复亮机图

补充内容 (2015-12-6 20:35):
BGA下方PCB 过孔短路修复过程 新帖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511-1-1.html

网友A:
貌似AMD得桥很容易出问题  我还有个桥吧电压拉低的  也在等客户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AMD得桥很容易出问题  我还有个桥吧电压拉低的  也在等客户回复

大哥看重点啊

网友:
以前可以给你加5分的,现在只能给你加2分, 我看到重点了,

网友B:
鼓励发帖 加分
期待下文

积分调整也是为了活跃论坛 减少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鼓励发帖 加分
期待下文

谢谢  版主大人 我等小的会努力的

网友D:
我前几天也修到过,这机型我的故障是外显内屏不显。更换这斜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也修到过,这机型我的故障是外显内屏不显。更换这斜桥就好了。

看来这桥真的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E:
善于发帖 分不少你的 帖子多帖子好 腰缠万贯不是梦

网友:
AMD的机子这种很多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善于发帖 分不少你的 帖子多帖子好 腰缠万贯不是梦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
这电流多数人会认为是显咔了

网友:
要是我就换桥了!有时候忙也没有看那么仔细啊。

网友:
amd的桥容易出现各种故障

网友:
比较少见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版主大人 我等小的会努力的

下文 来了 换桥 还是短路  故障确认是 FCH  独桥下面PCB 过孔短路发热导致误以为是南桥短路 发热

网友F:
楼主很给力啊 不过也是很少见的短路!

网友:
烧大了。。PCB都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给力啊 不过也是很少见的短路!

我发新帖   讲述下文维修过程 稍后补上链接

网友:
观察得很仔细没走弯

网友:
AMD的机器做工太差了 桥就更别说了 坏的一堆一堆的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一台机器,开机不出发也不跑马,重新做了下桥就行了

网友:
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的不错,我今天修了一个电流跑1.3几安,最后确定是桥上的一颗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这个桥特备容易坏 遇见好几个了

网友(2016-01-14):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2016-06-18):
过也短路不是很好修哦,楼主耐心不错

网友:
还好是电压过孔短路了 要是信号线就麻烦了

网友:
看来坏的通多

网友:
现在的机子通病越来越少

网友:
AMD的机子毛病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