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之电流表能开机适配器确不触发

楼主(2015-12-03):
一华硕ET2400E一体机用可调电源一切正常;用适配器就不触发;适配器在其它一体机上用正常;并且也发了个新适配器来故障依旧,小白求思路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笔记本 也是这个问题     修主板好了   可以确定问题出在主板上   好像是隔离那边的问题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奸硕的机子一切皆有可能,慢慢查看是否是哪个神奇的R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经验。。。。

你看见或者知道什么经验了  ;楼主是求助 还经验  灌水 警告  !!!

网友:
既然可调正常 估计问题供电及大芯片等问题不大
在AC模式的时候查下 问题点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电压差一点点达不到

网友B:
我觉得你用充电器修修看   会不会有点小收获啊

网友:
灌水不敢,手机发的有点卡,适配器换了新的故障还是一样,适配器点其他一体机都正常,适配器电压正常

网友:
号不容易找到个点位图。 bin的 不知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用充电器修修看   会不会有点小收获啊

说道点子上了,擦适配器检查保隔肯定就找到问题了,赞

网友:
这么奇葩的 故障,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拔电池 刷BIOS  换IO  试过没有

网友:
看看你可调电源到了多少V哦?你适配器电压多少V的?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看图纸慢慢修主板了

网友:
重点查ACIN这个信号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够吧?

网友:
这两天有事,电流表待机南桥有滴滴滴声发出(很像机械式闹钟快速的走动声)适配器的话,开关脚无3.3v电压

网友:
电压 或电流检测没过

网友:
应检查aci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