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JWC61M-B10无cpu供电小修

楼主(2015-12-03):
主角:英伟达JWC61M-B10

故障:无cpu供电小修

早上一大早就接到一块英伟达的板,说是爆了电容让我给换了,心想这钱算是捡到了,目测爆了四个大电容,换好上电,发现复位灯常亮,看来钱没那么好赚啊。按时序来吧,内存-VDDA2.5-CPU,咦没CPU供电,测量芯片供电VCC,BOOT脚都正常,测量EN开启0V不正常,看来是芯片没开启信号,跑线找到两个三极管 测量Q13 B级3.3V,C级0.9V,好家伙就是你了,Q13损坏导致Q32导通了从而没有开启电压,找了个1AM的三极管换上去,然后
。到此维修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CPU供电以前的还好修,现在的h61那些事真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以前的还好修,现在的h61那些事真心难搞

是啊,现在的主板集成度高了。

网友B:
NV的没有图纸的 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没有复位还好修,如果是供电都正常  无复位,找HTVLD会找死人 特别没有图纸的杂牌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的没有图纸的 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没有复位还好修,如果是供电都正常  无复位,找HTVLD会找死人 特别没 ...

这个倒是的,没图纸头都是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以前的还好修,现在的h61那些事真心难搞

H61的掉电最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的没有图纸的 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没有复位还好修,如果是供电都正常  无复位,找HTVLD会找死人 特别没 ...

HTVLD总线电源好信号一般由南桥旁边的组合三极管控制和电阻上拉连接3.3V电压测试点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的没有图纸的 如果是供电问题导致的没有复位还好修,如果是供电都正常  无复位,找HTVLD会找死人 特别没 ...

这个我深有体会

网友:
H61的掉电真心头疼

网友:
诊断卡是奇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