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3 韩版 外放可以,耳机没声音不能用

楼主(2015-12-03):
接到一台三星S3 韩版 (E210L),外放正常,插入耳机没声音,只听到卟卟电流声,(这时外放喇叭依然响),以为耳机插座与喇叭模块坏了,换了一个好的,一样的故障,发现不关这个模块的事,!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说有一个二极管短路,拆了一个,发现没任何改变?奇怪了,喇叭外放正常,应该声音IC没问题,不知什么的原因,耳机不能用,请教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查下耳机检测电路或者相连的东西

网友A:
,最近遇到过同样问题,是一个供电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过同样问题,是一个供电管问题

呵呵,透露一下是哪一个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耳机检测电路问题,但没电路图,确实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