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亮机秒掉

楼主(2015-12-03):
     都说掉电用神器抓波,小小小小白我也来抓抓哪个先掉,示波器先设置好,这里就略过,不多说,一个探头接SLP_S3#,一个接SB_PWRGD .

神器显示SLP_S3#先掉下来,可以排除后面的PG不到位导致,
在以SLP_S3#跟SB_PWRBTN#做对比,是不是EC再次拉低了SB,
结果还是SLP_S3#先掉。再找RSMRST#做对比,还是SLP_S3#先掉,此时就想到干桥了,先加焊一把,没卵用,想换桥,可换之前要有把握,于是把全板电压都做了一下对比,无疑是SB坏了,但为了更准确,于是又测了SB的待机VCCSUS3_3

还是SLP_S3#先掉,然后就信心满满的换桥,换完之后还是亮机掉电,抓波之前换过U、内存,加焊过显卡,拆了外设,刷过BIOS,板子没修好还倒贴了BIOS的费用,比T宝买的还贵!
     现在没拿它没折了,该用的招都用完了!除了换板还有别的办法不?

网友:
温控对比了吗

网友A:
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一语提醒梦中人,点掉居然会忘记查温控,看来脑子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

导通的杠杆滴

网友B:
一般的亮机掉电,要么是温控  要么是滤波不良 ,要么是BIOS

网友:
吧温控拿掉试试

网友:
查温控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亮机掉电,要么是温控  要么是滤波不良 ,要么是BIOS

bios伤不起了,不敢猛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伤不起了,不敢猛刷了

这话说的 看到这首先给你加点分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话说的 看到这首先给你加点分先

感谢感谢,以后多发发贴,让这里活跃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ios伤不起了,不敢猛刷了

恩  迅维的也太坑爹了 ,据然1块钱一分 ,直接弄不起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感谢,以后多发发贴,让这里活跃起来

多多发帖 腰缠万贯不是梦

网友E:
查看温控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多发帖 腰缠万贯不是梦

跟迅维商量下,下载分可以换RMB就好了

网友F:
slp3#与35vPG比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迅维的也太坑爹了 ,据然1块钱一分 ,直接弄不起啊 ,

这样有益也有害,目前来说都还不适应,明年在看看就会发现这里不会像现在这样,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明后过后就会越来越多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看温控电路是否正常

就差温控了,只要科学还靠谱,就它了

网友G:
你把温控的心片拆了试试!今天我就修理了一惠普的G42就是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slp3#与35vPG比了吗

3、5VPG是空脚,但跟3V、5V对比了,各路的电压及转换电压都对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把温控的心片拆了试试!今天我就修理了一惠普的G42就是秒掉!

要是真是温控芯片的话,我会用力一拍我的大腿的

网友:
温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白路过学习  学习

学会了就教点学费

网友I:
楼主好狠啊,查了这么多信号,要跟你多学习啊。。

网友J: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除了温控还有显卡cpu等甚至检测不到屏也会掉电。各个电压都测到了吗?。把桥的2个pg拉低试试呢?

网友K:
先刷BIOS不行再看下温控  ,滤波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狠啊,查了这么多信号,要跟你多学习啊。。

3把斧下去没用了就得老老实实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电的原因太多了除了温控还有显卡cpu等甚至检测不到屏也会掉电。各个电压都测到了吗?。把桥的2个pg拉低试 ...

经过你们迅维的和版主一说,把温控干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刷BIOS不行再看下温控  ,滤波电容吧

已解决,温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