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G31-L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12-03):
前几天一直我在忙淘宝接单送货生意,放在家里的几块烂板子一直没有搞定,今天终于有空抽出时间来研究下了,于是上电触发发现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这块板子是INTEL厂家代工的,根据上电时序内存-桥-总线-CPU顺序测量内存供电1.78V,桥供电1.5V,总线VTT供电1.2V,CPU供电只有0.6V明显异常,于是断电测量各组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分别为500到600欧姆左右保持一致,这里可以排除主供电管理IC RT8802A和BD驱动IC本身短路损坏引起的不出核心供电,于测量RT8802A主控IC工作条件31脚供电5V,1脚开启信号电压1.2V左右,32到39脚VID信号有高低电平组合,看来这个主控芯片基本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于是检测下驱动IC旁边的电阻2R2有点腐蚀现象,用洗板水清洗后断电测量内部阻值为1000多欧姆明显偏大,正常是2.2欧姆低阻状态,看来是这个电阻惹的祸害,就到料板上拆了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换上,CPU核心供电测量终于产生为1点2伏左右,主板也可以正常跑马亮机了,下面附上主控芯片RT8802A引脚PDF图和主板维修图片

网友A:
通路五虎最爱出这个毛病了,沙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路五虎最爱出这个毛病了,沙发

什么叫通路五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通路五虎?

通路货    梅捷不属于但是也沾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通路五虎?

这里2R2电阻根据个人经验推测是通过二极管连接驱动芯片BOOT自举升压引脚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路货    梅捷不属于但是也沾边

梅毒的板最垃圾,遇到都是奇怪的问题

网友:
梅捷主板无复位修过很多都是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出现问题,导致VRMPWRGD到不了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梅毒的板最垃圾,遇到都是奇怪的问题

梅捷没复位的还好,复位后的我基本没修出来过

网友:
楼主分析的真是到位,要是我就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没复位的还好,复位后的我基本没修出来过

主板只能修修简单的供电 ,复杂一点的都搞不来.没师傅带玩这个得花很多精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没复位的还好,复位后的我基本没修出来过

有复位不跑码确实修起来有点头疼,有时候可以刷BIOS或测量下FSB传输总线之间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要是我就干电源芯片了

网友:
好技术,仔细

网友:
好技术,仔细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梅毒的板最垃圾,遇到都是奇怪的问题

什么板子最垃圾这还真不好说,我妈用的690G就是梅捷的,现在还在用呢(个人保养做的还好,半年检查一次,脏了就清灰)

我们这现在有了给华硕代工主板的工厂(只做低端和中端板),那工人的素质,呵呵......

网友:
现在主板更新太快,维修技术也要不断学习更新才能跟上潮流。

网友:
呵呵,给力呀,三两下就搞 定了.

网友D:
给力,我手上还有几片梅捷AMD的主板,也是不出CPU供电的,供电芯片是RT8855,搞了好久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力,我手上还有几片梅捷AMD的主板,也是不出CPU供电的,供电芯片是RT8855,搞了好久没修好

供电问题一般都比较好修,你可以查下RT8855的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E:
修板的顺序不是供电-时钟-复位-P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的顺序不是供电-时钟-复位-PG吗?

这里CPU核心供电正常了,后面的时钟,复位,PG信号电压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好技术,仔细

neco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板的顺序不是供电-时钟-复位-PG吗?

现有PG 才有复位的

网友:
NEC终于见你发篇像样 的文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板子最垃圾这还真不好说,我妈用的690G就是梅捷的,现在还在用呢(个人保养做的还好,半年检查一次, ...

工人素质,和做板子有什么区别,工人技术吧,呵呵

网友F:
能不能发个量机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发个量机图啊

忘记拍摄了。

网友G:
看来是通病吗,要是我已经换IC了

网友H:
梅捷的主板比较难修,没有CPU供电的几块我都没有修扔了,很容易坏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通病吗,要是我已经换IC了

是通病的,这个地方的电阻坏掉会导致上管导通工作或驱动IC主供电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梅捷的主板比较难修,没有CPU供电的几块我都没有修扔了,很容易坏这个地方。

这个主板CPU供电管理IC不好换是封装类型的。

网友I:
老大之前很小发帖。。现在发帖是不是想多挣点分??

网友:
修板还是得细心观察

网友J:
英特尔的板都是找别人代工,怎会代工那个小梅捷

网友K:
那是不是BOOT引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是不是BOOT引脚电压不正常?

是的,这个2R2电阻一端也有连接二极管正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英特尔的板都是找别人代工,怎会代工那个小梅捷

这个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大之前很小发帖。。现在发帖是不是想多挣点分??

有好的维修案例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