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不触发之小白教学

楼主(2015-12-03):
唉 我上次发个帖子都没有人加分 难道你们就这么喜欢看华硕的案例?呵呵,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以后只发华硕,技嘉也不发了,现在分难赚啊,有时候下载BIOS下载几个才能行,管理员要核实资料真实性啊·········

虽然我发的是小白教学贴但是嘿嘿 里面有你们领悟 学习的东西,不是精华我很少发的

好了废话不多说,拿到主板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断线,主板的电容电容焊锡有点黑黑 ,
上电触发开关不上电(不触发)
测量开关电压有5V
测量IT8712F的72脚无电压0V (IO发给桥的上电请求信号PWRBTN正常要为3.3V)
测量RSMRST为0V(IO发给南桥的待机好信号正常为3.3V)

加焊和更换RN4300无效。 按照思路一般RSMRST#在待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IO就会发出RSMRST#。但是考虑PWRBTN也没有输出。所以我就查IO的工作条件。
很多人就喜欢直接换IO,换了结果还是不行或者不稳定所以我们遇到故障的是否要多想想 多排除
刚好看见RN4300下面有两电容 而且电容的焊锡发黑先测他们先。C4319,C4317
测量C4317 5V正常,测量C4319 0V不正常 拆除C4319,结果还是不行,查找BATT相关的元件,发现桥边上的电容C240有点黑拆除,上电3.3V 正常触发显示给你们看图

补充内容 (2016-1-11 12:02):
C4319为BATT的滤波电容

补充内容 (2016-1-11 12:03):
C240也是为BATT的滤波电容

网友A:
此处的BATT是指 VBAT吗?

网友:
可以加点分
分少啊

网友:
直接看也可以

网友:
我一看就直接换IO了,楼主的帖子提醒了我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看到都怕了。

网友B:
不单是华硕的经验贴,只要是好贴,无论什么牌子都有人看,好的经验帖子评分会很多,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单是华硕的经验贴,只要是好贴,无论什么牌子都有人看,好的经验帖子评分会很多,加分鼓励发帖。

版主你MSI多哦 有空找你聊聊

网友:
这个路过看看,自己道行还是不够啊,以后学习

网友:
感谢楼主,受教了!!!!

网友D:
楼主不止基础扎实,还是都挺细心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止基础扎实,还是都挺细心的。加分

说好的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处的BATT是指 VBAT吗?

可能是vb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你MSI多哦 有空找你聊聊

混口饭吃而已,技术方面还需跟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还是开机电路的故障。

网友:
BATT应该是  供给IO的待机供电吧!

网友:
嘻嘻,晕倒,已经过了24小时了……

网友:
遇到一个M4N68的,RSMRST也是死活不出,上拉排阻换掉也不行,对地正常,换IO后就正常了,

网友:
很适合小小白学不上电,问题

网友:
大神,我是维修小白,华硕板子BIOS报错是什么问题呢?请指教

网友:
感觉华硕好复杂  还是喜欢技嘉~

网友E:
C240电容漏电,那测IO电压72脚对地应该是短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240电容漏电,那测IO电压72脚对地应该是短路吧。?

电容漏电关IO的72脚什么事?认真看帖

网友F:
楼主请问我这有个技嘉a55 FM2 的集成板子,通电诊断卡5V灯一直闪,短接开关针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请教下什么原因。我对主板维修不懂,刚开始学习,请前辈给个维修思路。谢谢,我已经给你加分了哦、10分 。

网友G:
楼主2分献上了,请问下这个BATT是什么意思?是IO的69脚的供电吗?

网友:
好帖子肯定要分享下。。。

网友H:
电容发黑  楼主是根据电压还是打值判断出电容不良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2分献上了,请问下这个BATT是什么意思?是IO的69脚的供电吗?

可能就是CMOS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发黑  楼主是根据电压还是打值判断出电容不良的?

电容发黑一般本身两端阻值就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发黑  楼主是根据电压还是打值判断出电容不良的?

电容焊锡发黑  根据电压 和阻值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就是CMOS电池电压。

cmos电压在IO旁边?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一看就直接换IO了,楼主的帖子提醒了我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粗心可能要走很多弯路,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我也遇到漏电的故障 不稳定 电源开关为5v 换io 加焊南桥都不行  待机电压测不出哪里不正常 台式主板经验太少 时序不懂

网友:
基础贴是最好的帖顶你

网友:
实践经验贴 加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我这有个技嘉a55 FM2 的集成板子,通电诊断卡5V灯一直闪,短接开关针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请教下什 ...

诊断卡5V电压指示灯一直闪,说明此组电压工作不稳定或出现偏低情况,可以测量下5V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或找此组电压后级相连元器件逐渐拆除解决故障,这里主板不跑码原因推测就是5V输出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不修

网友:
楼主理论强大啊  羡慕

网友:
谢谢。很有用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看到都怕了

网友:
楼主观察力很强呀

网友:
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差距有多大?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诊断卡5V电压指示灯一直闪,说明此组电压工作不稳定或出现偏低情况,可以测量下5V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或 ...

行  我按照楼主的思路去检修下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诊断卡5V电压指示灯一直闪,说明此组电压工作不稳定或出现偏低情况,可以测量下5V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情况或 ...

X谢谢前辈指导  祝福您生意兴隆

网友:
技术还是很好的  没有直接判定IO挂

网友:
楼主好仔细哦,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好贴值得加分。

网友:
这里的4 35 67脚 对地值应该偏低或者短路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J:
有点黑,问题是板子永久了,都是黑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点黑,问题是板子永久了,都是黑黑的。

所以还要目测他 ,没有思路了就干他

网友:
我那个去,IT8712 KS 的I/O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了,不行上风枪稍微 加热,再不行 慢慢来把,一步步检查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啊,很久没来,高手越来越多了哦!

网友:
非常感谢 今天刚好遇到一片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整个电路图说说具体的原理我觉得更有说服力

网友:
上述电容信号是实时时钟供电吧。

网友:
很细心啊。一般的这种情况就换io 了。换完不好就算到桥头上了。。不修了。。。

网友:
楼主细心,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赞一个,捡分

网友:
那电池是不是也没电了?

网友:
自己道行还是不够啊,以后学习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电容短路吧?

网友:
要是现在的维修还有这么认真 那就好 来都是说换主板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很好很不错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修这个主板多少钱

网友:
这板我也修的不少,最多的问题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电关IO的72脚什么事?认真看帖

你能给点位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电关IO的72脚什么事?认真看帖

楼主,我也有片这样的主板,上电跑码,但一开跑就掉电,已经把822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请问该怎么下手?没的十足的把握前不想动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也有片这样的主板,上电跑码,但一开跑就掉电,已经把822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请问该怎么下手 ...

测量CPU座旁边有个2.5V供电 给CPU供电的

网友:
华硕的桥开焊的太多了。就是加焊。但是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CPU座旁边有个2.5V供电 给CPU供电的

PLL电压正常,CPU各项供电正常。整个主板上各大供电全正常出来了,已经开始跑码了。但一开始跑码就掉电。事实上,不上CPU,只上假负载也会掉电。
IO触发脚电压正常,跳变正常。。。

网友:
RSMRST也是死活不出,是不是可以先挑起脚看看是芯片问题还是后级的问题?VbaTT这个电压参加启动?

网友:
确实是“帅”。。厉害,从大师傅的贴子学到不小知识啊。

网友L:
查找BATT相关的元件,发现桥边上的电容C240有点黑拆除,是BATT电路中的电容,还是 发现桥边上的电容,是什么电路中电容发黑被你发现了,我愚笨没搞懂

网友L:
怎么在【迅维】培训了的发个贴都是精华,亚麻得,恕在下冒昧,发的这个贴有点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找BATT相关的元件,发现桥边上的电容C240有点黑拆除,是BATT电路中的电容,还是 发现桥边上的电容,是什 ...

我看到最后.发现只有你说实话.这帖最后故障点真没描述清楚.还一堆人受教了.兄弟-你才是老实人啊(握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在【迅维】培训了的发个贴都是精华,亚麻得,恕在下冒昧,发的这个贴有点没搞懂

前面的信号还算清楚.最后就这样这样修好了.我也只敢用猜的--RTC 3.3v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找BATT相关的元件,发现桥边上的电容C240有点黑拆除,是BATT电路中的电容,还是 发现桥边上的电容,是什 ...

其实发贴是好心,同时也是为了点分我有时后发贴也被喷的不成样,你发的贴比我强多了,我的描述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查找BATT相关的元件,发现桥边上的电容C240有点黑拆除,是BATT电路中的电容,还是 发现桥边上的电容,是什 ...

可能我语音表达的不好吧,但是我后面我是不直接上图的 ,C240是BATT电路的电容 因为现在伸手党太多了,就是想直接学习别人的成果 都不自己动下脑子,如果自己打开点位去看,那么你印象深刻,否则看了也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