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26S笔记本 主板板好DATE2DMB8E0 REV:E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03):
初始是显示屏有时开机不显示 ,外接屏有显示,不是背光坏哦!一旦开机时屏有显示的话,除了关机,一直都有显示。拆开后,无法开机了,按下开机键,2秒掉电,不重启也无任何显示,光驱灯会闪一下,连续按开机,cpu和显卡芯片会微微发热,去掉cpu,半秒断电(只能判断有cpu和无cpu的区别),因为没有可调电源和示波器,只有万用表,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A:
发帖请注意版块,求助帖发对应的版块,才能得到更多你要的答案,已帮你移至相应版块,下次注意

网友B:
cpu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广达特色  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请注意版块,求助帖发对应的版块,才能得到更多你要的答案,已帮你移至相应版块,下次注意

谢谢!第一次发!所以不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修笔记本板子第一次,以前笔记本都是淘宝上买的换或台式机主板电容,这个笔记本还算比较新的,没板子买,所以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什么ec28脚查电压之类的,也下载了电路图,就是找不到hwpg,hwpg是BD82HM55那块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cpu应该上电的 不上电应该不会发热吧?

网友C:
电路图上面的信号   一般广达掉电的都是这个吊问题

网友:
供电没完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面的信号   一般广达掉电的都是这个吊问题

谢谢!有点明白了!电路图上是有EC28脚后面标hwpg的》

网友: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主板保护了,有修过几台,都不同保护。

网友:
要有示波器就好修多了,先测下有没有短路的,哪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现象大部分是供电不正常都掉电保护。

网友D:
见意别盲目的做桥刷BIOS,这样很容易出现风扇狂转,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是特色电路  广达的

网友:
不过也有修过南桥保护的,不是东芝的机器,联想机器,触发二三秒掉电,换南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上面的信号   一般广达掉电的都是这个吊问题

待机3V和5V都有,hwpg找到R526了,万用表量一下待机无电压,按开机有3V电压,正常吗?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
就是一个大与门  所有供电PG相与得到的PG信号  有一个不正常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意别盲目的做桥刷BIOS,这样很容易出现风扇狂转,定时掉电。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