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40

楼主(2015-12-03):
主板开机就跑40不动,从哪下手

网友A:
你这个什么型号都没有 无从下手

网友B:
发求助帖请尽量写详细一点,例如主板品牌,主板型号,40之前大概都跑了什么数,自己测过哪些地方,换过哪些配件等等

网友:
根据描述,你这个数字没什么意义,就当不跑码来修吧

网友:
嘿,开机就40说明还没跑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什么型号都没有 无从下手

V星zh77-g4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求助帖请尽量写详细一点,例如主板品牌,主板型号,40之前大概都跑了什么数,自己测过哪些地方,换过哪些 ...

直接跑40.还跑过2次44主板是V星zh77-g4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跑40.还跑过2次44主板是V星zh77-g43

刷BIOS试试看,这种跑码,BIOS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跑40.还跑过2次44主板是V星zh77-g43

不上内存怎么跑码?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后看看

网友:
V星的先刷个BIOS试一试。。。V星BIOS和技嘉一样 容易坏,特别是H61

网友:
查内存的三大条件,SPD和两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