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3M不触发

楼主(2015-12-03):
接手几台这个机器都是待机高 在论坛逛了下 发现也有人发帖了这个问题 怀疑应该是通病 因为今天也修了2台一样的情况   ,,,,,,万用表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发现一个地方直接对地 检查是一个电容短路了 我图片标记了 用黑笔化了的地方  方便新手们看。各位大神 师傅们就别喷了 毕竟刚上手维修笔记本的也没什么经验

网友:
新手都修的这么好。

网友:
烧鸡烧出来的吗?

网友A:
2台一样的故障估计以后是个易出问题的故障点了

新手修的很不错     加分

网友:
这个是公共点短吗,怎么感觉也不像公共点的电容

网友:
也没有说清楚是在什么电路中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
没有 图纸都没找到 我是万用表一个个量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啊!以后修的时候多加注意这个地方

网友:
看得莫名其妙 不过新手还是一下要鼓励

网友:
这是个什么地方的电容啊 ,楼主没说清楚哦

网友:
如果配上电路图,说明哪的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
没搞清楚说什么

网友:
这种好修 把电压调低点烧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同个批次的机器出现这个问题!!!要不然那这机器就是电路设计的时候有很大的缺陷了!

网友:
没事  新手就要多多学习 值得给你加加分

网友:
很好,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台一样的故障估计以后是个易出问题的故障点了

新手修的很不错     加分

谢谢 其实还要感谢【迅维】 提供了大家学习交流的平台 感谢【迅维】!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B:
烧鸡烧出来的吗
wq116
这种不用烧了 电感都对地短路了 一个个量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烧出来的吗
这种不用烧了 电感都对地短路了 一个个量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好的

网友:
是我理解能力出问题了吗?

网友:
应该是这机型的通病, 我也修了三台一样的故障点

网友:
现在分这么值钱,应该设权限的。

网友:
多修几台就信心多好多了,楼主厉害

网友:
查下后继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