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整体超低

楼主(2015-12-03):
长城 ATX 300p4。+5VSB、绿线都正常,短接绿黑线,电压一开始正常,加负载后一两分钟,电压慢慢变低,还能听到有很小的“滋滋”响(像有什么漏电的声音)。
两个大电容看到有一个有些鼓包,两个更换掉,跟着电容的两个100K电阻有个阻值不正常,两个更换掉。待机不短接绿黑线,TL494 8、11脚有个电压不正常,心想故障找到了,两个C1815拆下检测正常,其中一个C1815旁边的小电阻阻值不正常,更换掉上电待机8、11脚电压都是2.2V,故障不变。
好吧,更换C1815,更换13009,13009旁边的电阻都正常,后级的大电容全都拆下测量都正常。
现在故障变成短接绿黑后整体电压很低,红线5V只有1.3V,12V只在3.2V,3.3V只有0.5V,还是有“滋滋”响。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先更换图中的C10,C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图中的C10,C11......

之前也拆下来检测过,数值正常,一定要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更换图中的C10,C11......

更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电源我都很少修了,主要是从上面拆零件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管老化,功率不够,我上次有碰到一个电源是开关管老化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管老化,功率不够,我上次有碰到一个电源是开关管老化导致的。

你指的是13009吗?两个已经更换过的。

网友C:
更换待机电路的电容(包括12V的47UF小电解),如果仍不行就检查494周边的小瓷介涤纶电容,看看其容量有没减少或焊接不良,最后还不行,就换新的494或7500芯片了(顺便换掉二只推动管,换成C945因其放大倍数较高,3百多)

网友D:
电压偏低,先撸光偶 431  分压电阻

网友E:
首先你要去掉初级的两个电源管,然后通电用示波器测量次级的推动变压器的两个三极管的波形,看看波形的幅度够不够,如果不够就不能完全打开初级的电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去掉初级的两个电源管,然后通电用示波器测量次级的推动变压器的两个三极管的波形,看看波形的幅度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偏低,先撸光偶 431  分压电阻

光耦和旁边的431都更换了,431旁边的电阻也检查了,故障不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更换待机电路的电容(包括12V的47UF小电解),如果仍不行就检查494周边的小瓷介涤纶电容,看看其容量有没减 ...

三个待机电容都换过了,494周边的涤纶电容也换了,494也换了,推动管也换成C945,还是不行,故障不变。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更换待机电路的电容(包括12V的47UF小电解),如果仍不行就检查494周边的小瓷介涤纶电容,看看其容量有没减 ...

我发现关电后,风扇还会转好一下,声音也还有,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查一下电容C01 .....

105校正电容已经更换了,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关电后,风扇还会转好一下,声音也还有,这是什么问题?

有示波器就直接查到问题,没有就要自己想办法!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些贴,说有声音多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下降低于正常造成的,现在还可以查一下开关管的尖峰吸收电路C12和R10看其有没变值或电容有微短路,另增大494芯片的1脚电阻阻值,试试电压有没升高,具体来说就是增大R76和R78的阻值,从图中看到的阻值和我实际上检测有差别,先不管焊下一边的脚再逐步串联接一只1~3K的电阻来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三个待机电容都换过了,494周边的涤纶电容也换了,494也换了,推动管也换成C945,还是不行,故障不变。会 ...

变压器是到最后没办法才会去搞,可以拆下主变压器,再用引线连接另一个电压输入输出脚位相同的变压器,即不用把变压器焊上电路板,试出结果再算
检查一下推动变压器相连的R67、D32、C44,看这几个元件有没变值,不要动不动没检查清楚就全换掉元件,因为这样你修好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05校正电容已经更换了,故障不变。

105不是校正电容,是隔直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是到最后没办法才会去搞,可以拆下主变压器,再用引线连接另一个电压输入输出脚位相同的变压器,即 ...

终于电压正常了,响声也没有了,现在试机,估计正常了。
是494 6脚外接的定时电阻无穷大了,就是图中的R54 18K,更换后正常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5不是校正电容,是隔直电容.............

是494 6脚外接的定时电阻无穷大了,就是图中的R54 18K,更换后正常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查一下电容C01 .....

是494 6脚外接的定时电阻无穷大了,就是图中的R54 18K,更换后正常了。谢谢。

网友:
是494 6脚外接的定时电阻无穷大了,就是图中的R54 18K,更换后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终于电压正常了,响声也没有了,现在试机,估计正常了。
是494 6脚外接的定时电阻无穷大了,就是图中的R ...

可喜可贺

网友:
滋滋响是不是变压器响呀

网友:
这个现象在维修电源中遇到的很多呀。还好楼主修出来了让我学了一招。检测7500的周围元件。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