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电流0.22掉电

楼主(2015-12-03):
   今日接到同行送来一台华硕X84H   开机掉电     插万能电源电流上到0.22掉电 反复掉电       心想应该是缺电压保护        一劲狂拆   祼机上电还是一样 测各感唯独CPU供电不出     于是查看主控芯片RT8166B   发现VRON没有电压     一想这机没图纸头痛啊    看贴有人说对照K42J修   看了半天图纸还是盲修吧   那就先刷BIOS  还是无果  当我把板翻来翻去的看时   发现EC边上有线路发黑   不仔细看是不会注意的     拿表一测还真线路不通      狂喜难道今天能捡个大便宜     刮漆补锡仔细对线路飞线
上电测试   哈哈亮机       小白这贴没写技术含量  只表示说修机前还真要仔细目测一下板子再动手   搞不好走弯路了    顺便附让BIOS

华硕板载U独显BIOS 板号K43LY REV 5.0 硬盘贴纸K84HR D壳X84H 显卡216-0809000 8显存(.rar

网友A:
CPU没有供电,补EC那边的线???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有时候多注意细节还是比较重要的,免得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有供电,补EC那边的线???这个是什么原理

是ec得到all_system_pwrgd后发出vron开启CPU供电

网友:
干嘛不下个点位看看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飞了那么多的线。

网友:
细节很重要,尤其是进水机,今天修的G32就是这样的,进水机。同行拆开把板子清洗烘干后,无果,来送修,上电0.06掉电,就是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有点发黑腐蚀了,换掉后就好了,

网友:
又是飞线解决的问题,真是高手。

网友:
华硕貌似一般都没图纸,但是有点位图,话说芯片定义从哪个网站可以看到来着

网友:
华硕没有电路图,点位图也是很难找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硕坑逼 有点没图

网友:
进水机子就是线断多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这也能看到,细心观察很重要。这是否就是EC发出的VR_ON信号到电阻的线路呢?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是很难修的,在无图无点位的情况下修好华硕的确很牛逼。

网友:
如果你能再追查具体信号的话,相信会学到更多

网友:
细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