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开机20分钟掉电求助

楼主(2015-12-03):
二修的联想t430,版号NZM4h-7,I5独显带SIM卡槽,故障现象是开机20分钟左右会掉电,无论是系统下,PE下,BIOS下都一样,压力测试温度正常,不花屏,不过热,系统下更新BIOS出错,求原版BIOS试一下,下载分也不够了,哪位大侠高抬贵手可以送我点下载分,感激不尽。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有没有兄弟有了

网友:
找个合成的bois 刷刷 看

网友:
这是电路问题,保护了吧

网友:
同求啊,我有个神州战神系列的,也是一样问题,换过桥,论坛的BIOS刷了也一样,关机也温度不会很高

网友:
这种的一般刷BIOS就好了,必须是改过之后的!

网友:
晚上吧,晚上我给你上传一个!

网友:
我怀疑是 CPU的热敏电阻有问题

网友:
兄弟充20块钱,下点资料,你修一台机子多划算,

网友:
BIOS 坏 怎么会引起用20分钟掉电呢 !

网友:
升级到最新的BIOS试一下?

网友:
机器还放着,已经刷了原版bios,故障不变,更奇怪的是换cpu测试,居然过了logo黑屏,不过进bios设置界面测试还是掉电。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开机一会就掉电了,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PWM电压不稳么?

网友:
刷一下新BIOS看一下

网友:
已加分,现在10 分一个都不容易

网友:
CPU供电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