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2-03):
今接一台Y470进水不触发的机器  待机有0.019  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  拆机发现后级U11
1.5v的转换mos管烧坏 但应该不影响开机  换好一番清理后  测量开机脚电压有1v左右  太低  发现ec-on电压有3v多电压记得这个电压是插适配器应该出的  接着测量+3VALW正常  Q95拆掉发现能正常开机了 但这样的话用电池应该就不开机了吧  电流能上到0.4左右电压  不出cpu电压  先不管它 先把触发问题解决掉再说   刷了下ec bios故障依旧  最后发现ON/OFFBTN#的版层有问题 翘起D53飞了根线到sw2开关点成功修复触发问题    只是上电到0.4   直接查cpu供电条件   发现95831芯片供电脚芯片下面腐蚀了  同样飞了根线过去   成功亮机修复  新手修机 高手误笑

网友:
进水机不好弄,返修的多

网友:
不错,这故障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相信你这简短的话语背后也下了一番功夫 新手更要支持了

网友:
u11坏的挺多的。

网友:
支持一下,虽然故障很明显。但是没有长时间努力。也不会这么容易解决的

网友:
D53没有了也少了一些保护功能

网友:
感觉是因为键盘下面正好这一块没有贴纸  进水的话  水直接就漏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