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请问明基Q7T4显示器驱动板的开关针脚是哪个

楼主(2015-12-03):
明基Q7T4显示器,画面有抖动,关机以后背光灯常亮。拆开发现以前被别人修过,电源板和高压板上面电容都鼓了,从电源板上面接了四根线直接通向高压板(估计关机背光常亮就是因为飞线非错了。)
索性直接换掉电源板和高压板,但是这个程序板开关是哪个针脚就找不到了。也不知道这个程序板是接多大电压的,之前的电源板有两种电压输出,测量以后发现一种是4V,一种是6V。

请各位修过这种型号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我看你图片上有接到开关呀,怎么找不到?非专业人士不建议自己搞,到时boom了就麻烦了

网友B:
开关针,你按按键有反应的就是了

网友C:
电源板到驱动板,只有两种,绝大部分,都是5V到驱动板,,,只有一小部分另外在电源板LDO一个3.3V的给驱动板,不过5V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针,你按按键有反应的就是了

驱动板连接电源板的针脚全量了,没有有变化的。

以前别的驱动板试过,关的时候没有电压,开的时候有5V电压,但是这个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图片上有接到开关呀,怎么找不到?非专业人士不建议自己搞,到时boom了就麻烦了

请问开关在哪里啊

刚刚在学习,正好练手了,报废就报废,一张程序板,只要屏不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到驱动板,只有两种,绝大部分,都是5V到驱动板,,,只有一小部分另外在电源板LDO一个3.3V的给驱动 ...

我在电源板去驱动板那里量到了两个电压,一个是4V,一个是6V。因为电源板被别人弄过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正确真实的还是整体偏低。我就把电源板上面5V接到了4V对应的程序板上的针脚上,电源板上12V的接到了对应的6V的程序板的针脚上。不知道会不会烧程序板没敢接屏线但是看指示灯是正常的,先是绿灯提示无信号后是黄灯待机,插了一会程序板没有烧。

请问这个程序板的开关针脚在哪里或者怎么找?之前在论坛上面搜到的方法是待机或关机测量程序板针脚然后开机测量程序板针脚,发现两次测试哪个针脚的电压有变化就是哪个针脚,可是我这样测试了几次没有发现前后电压有变化的针脚啊。

目前是抱着搞坏程序板的心理来弄的,找到了就学到了一招,找不到就只好换通用的了。
请大神指点

网友:
想办法找一下电路图啊

网友:
开关一般是3.3V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