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個找出故障顯存的小方法~已用此方法修復多台筆記本~

楼主(2015-12-03):
各位迅維的朋友您們好~
這個是小弟第一次發帖~小弟目前還找不到好用的簡繁體轉換的程式~就請各位大神傷眼一下~

話說此方法是在維修東芝M840的筆記本時~無意中發現這個好方法~
而測量的工具呢??
就是自已萬能的手指頭~後續聽我詳細道來......
約一年前同行抱著一台東芝M840筆記本過來~
同行說著這個已經送過兩家都說只能換板~顯晶換過故障還是一樣~
畫面出現在直線條和字體變亂碼(當時沒拍下來)~
於是小弟接手第三修~
拆機發現全板都被加焊過~小弟心中想的故障應該是顯存那邊出了問題~
看了一下顯存有8顆~全部換掉工程也蠻巨大~成本的考量也是一大關鍵~
突然想到以前自己維修記憶體時~老師有教過一種方法叫做溫度法~
故障的記憶體顆粒因內部阻值變大~而導致溫度會比其他的顆粒來的高~
於是小弟採用此方法來維修看看~

果然故障的顯存溫度比其他的顆粒高很多~
幾乎到了會燙手的程度~
保險起見就把同一組在對向的顯存一起換掉~這樣就不用全部的顯存都換掉~省下一些維修成本~

後續小弟也測試了一段時間~
其間有華碩和索尼的筆記本~顯存故障的皆用此方式修復機器~
其他的機種也請有遇到的大神幫忙驗証一下~

祝大家一切順心~日安

网友:
这种方法可以普遍用在很多不怎么发烫的芯片上,这种触摸法可以修很多故障。

网友:
对地为零的,烧不出来啊,拆完才好

网友A:
能摸出温度高的就好,试过X55VD内存供电1.5V短路的,摸不出来,后来全拆了板载内存。拆下后量内存芯片只有一颗是好的。

网友: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一贴说过,可以用软件测试出花屏显存。

网友:
我上次就没有摸出来,应该是大短啦

网友B:
一般都是烫的话,我就上点油看看哪个干得快就干那个

网友:
现在很多是显存虚焊,这个方法也能摸出来吗?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辨别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出问题,这个要怎么看,

网友:
知道的大神们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摸出温度高的就好,试过X55VD内存供电1.5V短路的,摸不出来,后来全拆了板载内存。拆下后量内存芯片只有 ...

请问这个你是怎么量的,疑问,万用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你是怎么量的,疑问,万用表吗?

找内存芯片的地和供电点,蜂鸣档打阻值一样来量,我拆下来一量7个坏,只1个好,烧机摸不出。内存芯片死贵死贵的。最后屏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烫的话,我就上点油看看哪个干得快就干那个

如果你上的油不匀,那就不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内存芯片的地和供电点,蜂鸣档打阻值一样来量,我拆下来一量7个坏,只1个好,烧机摸不出。内存芯片死贵 ...

会屏真的节省了不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内存芯片的地和供电点,蜂鸣档打阻值一样来量,我拆下来一量7个坏,只1个好,烧机摸不出。内存芯片死贵 ...

你是说焊在上面的闪存颗粒吗,最后用什么屏蔽的,改天可以发个贴子来说么

网友:
楼主方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错的经验哈向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屏真的节省了不少成本

你也会,论坛有这帖子介绍。点位图输入PCB_ID0/PCB_ID1/PCB_ID2找到对应的3个电阻,调节这3个电阻位置就行,接供电为高电平1,接地为低电平0。下次试试哦,尝试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三修机器    证明故障点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会,论坛有这帖子介绍。点位图输入PCB_ID0/PCB_ID1/PCB_ID2找到对应的3个电阻,调节这3个电阻位置就 ...

是的,当时我自学修盘也一样,现在什么wd盘都可以修了...

网友:
有些显存颗粒,坏了,未必就会发热,,,,,同样的,内存颗粒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最不喜欢动显存了,上次一个机子显存折腾了两个多小时,还好弄好了

网友:
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一般涂焊膏看看是否冒烟

网友:
看不是太懂小白我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hp g42的机子显存都是全换的

网友:
我就是一对一对换

网友:
简单可靠的方法是:电子温度计,量各颗粒,精准可靠。

网友:
温度加就近原则大部分不会出错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准确,显存坏的电流大的有可能摸得出,但是其它方面引起的 可能就没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E:
台湾的大神,弱弱的问一句,在台湾生意如何,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从来没有试过,也没遇到过板载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湾的大神,弱弱的问一句,在台湾生意如何,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从来没有试过,也没遇到过板载坏的

台灣這邊的生意也跟天氣一樣...........冷冷的
同行價格相殺的很嚴重~
再加上台灣這邊的客戶是出了名的...................台灣鯛~
不順他意就po上網公告天下..........唉

网友:
畫面會出現固定的線條or字體變亂碼~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我修好了一台了

网友:
台湾的吗,搞繁体字,看的头昏

网友:
为什么是繁体字,看的真心好累,有些字还是不认识

网友:
楼主测试都不要上散热器的吗?

网友:
显存花屏能发烫吗,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这个 方法确实好  在这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