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T-GD2 CF黄金版 TC 1G M25 装完系统蓝屏!!

楼主(2015-12-03):
逸彩9600GT-GD2 CF黄金版 TC 1G M25 安装XP 进安全模式进PE都没有问题,但进正常模式 准备进到桌面时就先屏幕上部花2秒左右然后就蓝屏了 重新用GHOST版 装完系统重启也是蓝屏!! 但用MATS9 测试 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呢? 驱动问题???

网友:
说明:两次测试图 显示器不同。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论坛有一个这样的情况,说是什么boot的电压和正常用的电压不一样,boot的电压高,一但它正常用时,电压就低了,这时电压不够就会这样.我不记得是哪个论坛写的了.后来他把相应的电阻找到改了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论坛有一个这样的情况,说是什么boot的电压和正常用的电压不一样,boot的电压高,一但它正常用时,电 ...

你说是那个 IC的 BOOT电压? 内存供电 IC的 BOOT? 核心供电 IC的 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那个 IC的 BOOT电压? 内存供电 IC的 BOOT? 核心供电 IC的 BOOT?

当时帖子说的好像是核心的,不能完全确定.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论坛有一个这样的情况,说是什么boot的电压和正常用的电压不一样,boot的电压高,一但它正常用时,电 ...

检测boot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检测boot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还须要注意的是内存,

网友C:
这个显卡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D:
不装驱动试试,看蓝屏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装驱动试试,看蓝屏不

不装驱动 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还有必要修吗

有不要修呀,50块修好。好过修块台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装驱动 正常显示的。

那就主芯片问题,或者BIOS程序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 放弃xp吧

    有些特别问题。。你换个高版本的系统就能用了。。win7至少装 。。

      装装win7看

网友E:
其實~可以試著顯卡超頻(別懷疑顯卡是可以超頻的)
加高頻率後應該會是顯存問題(DRAM)
但是....G92製程有使用期間長後會虛焊的問題存在~

网友F:
换内存试一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實~可以試著顯卡超頻(別懷疑顯卡是可以超頻的)
加高頻率後應該會是顯存問題(DRAM)
但是....G92製程有使 ...

虛焊的话,一个在测试的时候结果 能显示到错误信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内存试一下了吗

同样的条件下  换了 同个 牌子的 其他型号的显卡,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主芯片问题,或者BIOS程序

想刷BIOS 但找不到程序刷。。谁有能提供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虛焊的话,一个在测试的时候结果 能显示到错误信息吧?

其實不一定~有時在GPU溫度沒上來前~並沒有出現雜點~超頻某個定義上是模仿顯卡效能運作時溫度會隨之提高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