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05触摸板的左右键用不了,附联想G405图纸

楼主(2015-12-03):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联想G405触摸板的左右键用不了,触摸板正常,但用触摸板的同时就会不停的右键。而用鼠标则都正常,我量过两个按钮,左键是短路的,右键正常。。。
触摸板的电压和反馈都有电,时钟查不了,没示波器
希望知道问题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更换触摸板看看啥情况。

网友A:
哥哥触摸坏了吧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哥触摸坏了吧换一个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想要图纸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2016-01-14):
你不是写 附联想G405图纸吗?怎么不见图纸呢,我有,我发一个吧

网友:
触摸板一般不怎么修,要么直接换要么干脆禁用,用鼠标。